verilog 数据采样与处理?

楼主(2013-02-04):
请教各位大侠,verilog一直采样外部数据,采样数据的ram和跟单片机通信的ram是同一个,怎么区分采样完了之后才可以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受完了之后释放,再进行采样。
请问各位路过的朋友,verilog如何处理这些情况????

网友:
可以用fifo,单一笔数据满的时候就通知mcu就行。至于这笔数据大小就是你一段时间要处理的,比如一副图片的大小,把它设置成fifo大小就行了。满标志~

网友:
一般是在FPGA里面开RAM,数据存放在里面,单片机再通过总线之类的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