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传输数据被串口中断打断,SPI数据传输

楼主(2013-02-04):
SPI传输数据被串口中断打断,SPI中断前的最后一个数据会正常传输吗
另外SPI被中断后的具体动作是怎样的?两个单片机通过SPI进行通信

网友A:
别怕,SPI是同步串口,靠时钟沿串数据的,不会丢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怕,SPI是同步串口,靠时钟沿串数据的,不会丢数据的

嗯 两个单片机通过SPI接口通信,其间主单片机有可能在SPI通信时被PC的串口中断,现在和另一个做PC软件的人调试的时候发现有我串口不回的情况,把SPI通信关闭就正常响应,是不是SPI通信影响了串口?怎么影响的呢

网友A:
你要优先保证UART,它是异步的,如果没有FIFO就必须在达到2字节之前处理一次串口,至于SPI,主控一方不发时钟从方维持当前状况,本来如果是标准SPI芯片这是硬件行为,完全没问题,你现在从方是MCU,那就要从代码入手,加上这种机制

楼主:
那如果SPI时,主方MCU去响应UART,从方不是处在SPI状态吗,难道还会继续运行?一直觉得主方响应UART时,从方应该是保持在SPI状态下的,应该怎样加上这种机制,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优先保证UART,它是异步的,如果没有FIFO就必须在达到2字节之前处理一次串口,至于SPI,主控一方不发时 ...

我用CCS的编译器没有找到关于这种机制的函数,如果自己写怎么处理呢

网友:
你MCU型号是多少? 不同系列有区别。 UART尽量用硬件的,可以利用中断来处理。 如果2个SPI都是你自己编程的,那SPI可以用软件来处理,或者低优先级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