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种 稳压ic 用于电池供电长时间工作的。

楼主(2013-02-04):
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小玩意,用3.3v的单片机,数据最后存在sd卡上,10秒采样一次(为了给人看),10分钟记录一次。
最大电流20ma,最小电流不到1ma,想要用普通的锂电池供电类似手机上用的。
看了好多种电源ic 线性稳压的,开关电源型的,电荷泵的,哪个最适合这种场合使用。电池能抗的久一些?

谢谢了。

网友A:
lm317或者三极管稳压了事…开关型的也可以,但是太复杂

网友B:
想办法让锂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让锂电池直接供电

锂电池充电满了是4.2v stm8l 看写的最高电压3.6 超过了,发现这个芯片 TPS63031 ,应该还可以,外围器件一个输入电容4.7uf 输出电容10uf 一个电感 1.5uH。
帮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或者三极管稳压了事…开关型的也可以,但是太复杂

这不是想提高效率么。虽然压差不大,还是想榨取点电池的价值,嘿嘿。

楼主:
刚才跑到TI的网站,搜索用于msp430的电源方案,直接就有现成的,哈哈,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嘿嘿
http://www.ti.com.cn/analog/cn/d ... ;genContentId=52978

网友:
用个3.3v稳压二极管拉倒

网友:
TI的太贵了。。用HT7533,3.3V,100mA,输入最高24V,2.5uA静态电流,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不行?

3.3v稳压二极管
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网友D:
我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几款芯片。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几款芯片。线性稳压

恩,谢谢了,刚才看了一下。后来算了一下,锂电池4.2v~3.7v这个范围基本可以算是平均电压在4v,与3.3v压差0.7 效率大概为 1-(0.7/4.0)=82%左右 ,但是静态电流小,可以到10ua以下。用dcdc 效率高一点,90% 静态电流40ua~100ua左右。 我是10秒钟采样一次,2秒采样,8秒休息,采样时3ma,休息时0.8ma,这样平均电流大概1.24ma。用LDO 加起来 1.25ma 用dcdc1.3ma。
加入都是500mah的电池,用ldo能用的时间是500*0.788/1.24=322.6小时,用 dcdc的时间是500*0.9/1.3=346小时。
2000mah的电池就分别是1290和1384, 用dcdc大概多用了4天。。

dcdc比ldo多用的时间%=7.26%.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4天对于接近2个月还是可以接受的,看来还是选LDO的了,省事。

以后有再极端的情况再找DCDC。

如果我的设备待机电流 到0.5ma以下,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的设备电流0.5ma,那么用LDO相当于是0.51ma dcdc是0.56ma
500mah电池  500*0.82/0.51=804小时  dcdc 500*0.9/0.56=803小时   dcdc比LDO就一样了。

以此类推0.2ma的时候  ldo 1952小时  dcdc  1731小时    这个时候LDO就领先了DCDC 12.8%

电流足够小还是选静态电流小的最好了。。

还有再网上看到磷酸铁锂电池正好是3.2v的,非常合适啊。。呵呵,不用加这些芯片了。

网友:
骚年,不要犹豫,HT7533,你无悔的选择

网友:
楼主好像不差钱呀

网友:
与你的情况类似,HT7533-1我大量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