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不使用SS脚,SDI SDO SCK 接上拉 通信可靠否

楼主(2013-02-04):
RT而且SPI通信时还有串口中断

网友A:
ss是位选,如果只有一个设备,从机的位选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的问题很模糊啊

楼主:
SS由主机控制在高电平时可以复位SPI设置,可以防止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是位选,如果只有一个设备,从机的位选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的问题很模糊啊 ...

也不能直接接地吧,,以前用过spi的flash,有些时序有要求先拉低然后拉搞最后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是位选,如果只有一个设备,从机的位选可以直接接地

楼主的问题很模糊啊 ...

还有个时序图

网友:
应该使用的

网友B:
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方面来说,CNSS,必须要接!!!!!!

否则一旦 SCLK上多出脉冲,从机将无法断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方面来说,CNSS,必须要接!!!!!!

否则一旦 SCLK上多出脉冲,从机将无法断帧 ...

之前用逻辑分析仪看第一个脉冲确实有问题,都会来的数据也是错的,从第二个开始才正确,不知道跟我现在SPI被串口中断后无法继续有没有关系

网友B:
难道你是靠时间来断帧的 ????SPI被打断,有关系吗??四限制的,不是靠CNSS来表明一次传输结束,三线制的,不是靠固定字节表示结束吗?

我仅仅是硬件人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靠时间来断帧的 ????SPI被打断,有关系吗??四限制的,不是靠CNSS来表明一次传输结束,三线制 ...

我用三线的,利用SPI发回的第一个数据大小来判断主机读多少次结束

网友:
建议你好好阅读下从设备手册,看看是否指明要接该引脚。如无明确说明可以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三线的,利用SPI发回的第一个数据大小来判断主机读多少次结束

三线制,如果 干扰,多了一个脉冲,怎么办????是不是会导致随后的所有数据都错误??不仅仅是这一次,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