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也出Cortex-A5了!!!ATSAMA5D33!!

楼主(2013-02-04):
Key Features
High-performance architecture — Based on the ARM Cortex-A5 core with floating-point unit, the SAMA5D3 is ideal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precision computing and fast data processing. Features a 64-bit internal bus architecture and 32-bit wide DDR controller running up to 166MHz that offers up to 1328MB/s of bandwidth
Market-leading low power consumption — Ideal for battery-operated applications, the SAMA5D3 series consumes less than 200mW when running at maximum speed and under 0.5mW in low-power mode
Comprehensive peripheral set for connectivity and user interface applications — Includes Gigabit and 10/100 Ethernet, up to three HS USB ports, dual CAN, three SDIO/SD/MMC, UARTs, SPIs, TWIs, soft modem, LCD controller with graphics accelerator, camera interface, 12-bit ADC, 32-bit timers and more
State-of-the-art security — Includes secure boot,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Triple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DES) encryption engine, Secure Hash Algorithm (SHA) and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RNG)
Low system cost — The 0.8mm ball pitch package reduces the PCB design complexity. A simple power management scheme and impedance matching on DDR lines reduce the need for external components. Three USB ports save the cost of an external USB hub.
Extensive ecosystem — Delivered with free Atmel Linux® and Android™ ports and Qt SDK, as well as a complete set of C examples for non-OS users. This offer is completed by multiple software and hardware partners.

不知道ST会不会出!!

网友A:
还是TI的AM335x比较靠谱,ATMEL这个公司太小啦,变数太多。

网友:
还是0.8mm间距,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TI的AM335x比较靠谱,ATMEL这个公司太小啦,变数太多。

我觉得Cortex-A5像是ARM9的未来替代,,既然Atmel能做ARM9,那Cortex-A5自然也不成问题。。。

当然,Cortex-A9、Cortex-A15之类的还得是TI靠谱!!!

网友:
终于出来了。。。说是S1还悄悄弄到这时候。

网友:
做这种东西专一性比较好,像ATMEL的这种公司,虽然小,但专一,讲求稳定,经典。整天升级内核,应用者会很累的,厂家也很累。

网友:
atmel都是精品!

网友B:
TI真靠谱,OMAP说停就停了,呵呵。记得最后一个版本是A15核心的吧。

网友:
Freescale的Vybrid去年中发布的,是Cortex-A5 + Cortex-M4的异构双核,也有单独A5版本的,频率也是500MHz左右。回头看看这俩掐一掐,看看谁的好用就用谁~
Vybrid发布好久了都见不到样片,不知道Atmel速度咋样~

另外期待哪家出个A5双核的,这样就可以玩儿草根双核了~

网友:
这个Cortex-A5还是值得一玩的。可以玩Android 4.0
ATMEL的产品 一般不会轻易停产的

网友:
做个搬运工,把Preliminary Datasheet和Datashort帖过来:

原地址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 ... mmary-Datasheet.pdf

原地址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 ... MA5D3_Datasheet.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真靠谱,OMAP说停就停了,呵呵。记得最后一个版本是A15核心的吧。

OMAP是手机用的,不仅更新换代很快而且基本是定制,是有订单才生产;

网友D:
09年AVR涨价事件以后,坚决不用ATMEL。

网友E:
1.请大家SAMA5D31~SAMA5D35的外设分配!很多外设是不能兼顾的:比如我要求同时有:LCD/CAN/以太网/3路UART做485那么 这就没一个型号能用了!
写点Atmel的CPU和AM335x的差异吧:
A。电源复杂度相当,都是需要3路,但AM335x如果选用的频率是高频的,那么电流会大些
B。Atmel可以直接接电池来维持RTC,如果用AM335x则需要外置RTC
C。Atmel的DDR2是32bit但频率是133MHZ,而AM335x是16bit 频率是266MHZ
D。Atmel的EBI是直接可接NOR Flash,而AM335x的GPMC通常需要经过16374做地址锁存
对于那些之前也在用Atmel的ARM9的人来说:硬件需要重画,软件可能改动不多,但价格么....ATmel总不会出一个Contex-A5然后卖的比他们现在卖的ARM9便宜或者相当吧?TI的AM335X价格上还是相当有优势的!不过呢,呵呵做方案的人也不要被TI的“5美金Contex-A8”这句话迷惑,要考虑一下电源的成本~

网友:
对于工控方面,还是比较认可ATMEL的,业有专攻。

网友:
今年第一件让我感觉愉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OMAP是手机用的,不仅更新换代很快而且基本是定制,是有订单才生产;

ti有工业版本的替代型号的,功能只有增强,没有减少。貌似最大特点就是内存带宽非常大,双通道好像说是,对系统性能提高挺明显的,比高通啥的强多了。
cortex a8的型号多谢,a9的基本在dsp双核类里有。a15的产品貌似都没有量产。

网友:
抗干扰能力最强的是freescale和infineon,不过这两家都不太尿中小客户。
atmel的arm没用过不知道,avr用过,早年的版本抗干扰能力很强,但是换到低成本的A版以后,avr的抗干扰能力也就平平,没什么可吹的。

网友:
呵呵,atmel 终于摆脱只有ARM9的样子了。这个片子看上去还可以啊。
atmel没怎么用过,2008 年搞过一段时间,对wince支持少点,linux的倒是支持比较到位。

网友:
  A8 都有了,,,,

amd的A10也问世了,,,

网友:
应该比三星好!

网友:
我还在想linux的5D3X的补丁是干什么的,原来是A5的芯片啊

网友:
期待,估计还得等半年吧·

网友:
外设Gigabit Eth,其它好象ARM9都有了吧。

网友(2013-08-20):
SAMA5D3系列核心板之SAMA5D34率先推出。

核风科技研发的CM-SAMA5D34 核心板是基于ATMEL SAMA5D34 ARM Cortex-A5处理器工业级嵌入式核心板卡,主要面向工业控制应用。

CM-SAMA5D34核心板板载512MB DDR2 SDRAM, 256MB Nand Flash和4Kbit EEPROM,并通过3个2.0mm间距的排针合计150Pin引出多种外设接口,如UART,以太网,USB,SDIO,CAN及IOs,并集成千兆网口芯片,更加有利于客户的二次开发。

核风科技同时也推出了配套的扩展板IPC-SAMA5D34供用户评估。IPC-SAMA5D34单板机支持Linux 3.6.9系统及Android系统,该板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试程序,能够满足工业应用。

CM-SAMA5D34核心板卡特性
处理器: ATMEL SAMA5D34, ARM Cortex-A5处理器536MHZ DDR2
RAM内存:512MB DDR2 RAM, 32bit总线
Flash存储: 256MB Nand Flash和4MB SPI Flash
引脚接口:3个2.0mm间距双排排针共引出150Pin扩展信号
扩展资源:USB,千兆网口,串口,音频,CAN总线,LCD,SD卡接口,触摸屏,GPIO接口
板载资源:集成千兆网口芯片
PCB尺寸:8层PCB, 52 x 64 (mm)
软件支持:Linux 3.6.9 + Qt和Android 4.0 支持.
更多SAMA5D3信息,看这个网页: http://www.corewind.cn/SAMA5D34.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请大家SAMA5D31~SAMA5D35的外设分配!很多外设是不能兼顾的:比如我要求同时有:LCD/CAN/以太网/3路UART ...

SAMA5D34可以符合你的要求,我们核心板CM-SAM5D34已经做出,验证时可以的。
1路LCD,1路CAN,1路千兆网络,4路串口(支持扩展RS485)

给你贴个引脚详细定义图,你可以看下

网友G(2013-11-08):
引用 网友F:
SAMA5D34可以符合你的要求,我们核心板CM-SAM5D34已经做出,验证时可以的。
1路LCD,1路CAN,1路千兆网络 ...

好奇您这接口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请大家SAMA5D31~SAMA5D35的外设分配!很多外设是不能兼顾的:比如我要求同时有:LCD/CAN/以太网/3路UART ...

ATSAMA5D36 也出来了,所有外设都有。

网友:
at91sama5d36是比较好,值得推荐!!
继续支持ATMEL!!!

ARM工控板,一定找盈鹏飞!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奇您这接口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google docs中的那个画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google docs中的那个画图软件

很专业的样子,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还得等一段时间

网友:
AT在中国的销售推广智能说呵呵~~~

网友:
AT的片子还是很好的。等着,以后就换这个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ATMEL A5模块。

直接面向应用,异构双核,核心板包括一个主CPU SAMA5D34,另外一个是
SAM3S,协处理器。主处理器跑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SAM3S处理一些对实时
性要求比较高的任务,响应时间在us级别。

1.CPU:SAMA5D34+SAM3S
2.内存:256M
3.存储器:NAND 256M, SPI FLASH 4M
4.两路SD卡,8路串口,一路SPI,一路IIC,两路CAN,
   两路USB HIGH-SPEED HOST,一路SLAVE
5.千兆网卡,板载 PHY AR8033
6.板载加密系统
7.LCD显示,最高支持到1280*720

网友:
拿得出手,有实物,才算是真的!!!!

网友(2014-03-11):
请问ATMEL 公司的A5  SAMA5D36开发板对国内禁运还是?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E:
1.请大家SAMA5D31~SAMA5D35的外设分配!很多外设是不能兼顾的:比如我要求同时有:LCD/CAN/以太网/3路UART ...

第一条真恶心

网友H(2017-03-01):
有人使用这款片子了吗?
双CAN很吸引我,另外片内自带1个网络接口,请教一下要做2路网口,主流什么方案?

网友I:
鸡肋芯片;

我们都转到335X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人使用这款片子了吗?
双CAN很吸引我,另外片内自带1个网络接口,请教一下要做2路网口,主流什么方案? ...

我用的A5D36,3网,扩展了一路网口,Linux4.4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A5D36,3网,扩展了一路网口,Linux4.4

用的什么接口和芯片做的 能不能说一下 正在评估方案 看了 ATMEL的官方开发板的芯片,都是QFN网口芯片,不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鸡肋芯片;

我们都转到335X了

兄台是不是踩到什么ATMEL的坑了 不妨说出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台是不是踩到什么ATMEL的坑了 不妨说出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目前我在ATMEL 的SAMD21系列单片机,这是一款cortex M0+核心的芯片,现在有问题只能问FAE,网上都搜不到答案,因为没有人用!!!!你一定要注意,没有人用也可能是个坑。有人用,好歹你能上论坛什么地方问问,没有人用,只能自己琢磨,效率有点低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台是不是踩到什么ATMEL的坑了 不妨说出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atmel 的5D3系列 主频本来就不高, 内存还得挂2片DDR 组成32位的总线; 这个PCB要求就高了;

后来我们转到TI 的3352   800M的主频,一片DDR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接口和芯片做的 能不能说一下 正在评估方案 看了 ATMEL的官方开发板的芯片,都是QFN网口芯片,不 ...

TI的DP83620

网友:
引用 网友I:
atmel 的5D3系列 主频本来就不高, 内存还得挂2片DDR 组成32位的总线; 这个PCB要求就高了;

后来我们转 ...

这个还好吧,参照评估板设计,问题不大,个人感觉atmel还是比较适合工业应用的,不过目前被microchip收购,在整合,供货周期好长。

网友K:
ATMEL 的特点是DDR频率都比较低133M。。。为了增加性能用了两片32位。  ddr部分直接拷贝官方板子就可以了。
AM335x A8的性能还凑合,功耗比较大, 内存16位带宽还是比较低。  可以考虑IMX6S单核A9和ti的A9都是32位的。

还有一个好选择就是imx6ul。 这几个片子都在用, 现在给客户方案都是低端用imx6ul,对性能有需求就是imx6s 6u 6q。 atmel和ti去年就没推荐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ATMEL 的特点是DDR频率都比较低133M。。。为了增加性能用了两片32位。  ddr部分直接拷贝官方板子就可以了。 ...

D2 已经出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09年AVR涨价事件以后,坚决不用ATMEL。

是呀,at听到他就不感冒了,就算东西好,"人品"不行更差劲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D2 已经出来了哦。

D2看过 但是和IMX6UL对比没任何优势。内存频率太低,接口和性能也和IMX6UL有差距。
前几年一直用ATMEL的AT91SAM8X5系列的片子,做工业控制类非常好。就是性能比较弱。。

网友:
IMX6UL管脚太少,好多管脚复用太厉害,对于工业控制来说基本上A5D3能用吧,IMX都是A7,A9的核,性能上高于A5正常。

网友:
关注一下,不知道能否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D2看过 但是和IMX6UL对比没任何优势。内存频率太低,接口和性能也和IMX6UL有差距。
前几年一直用ATMEL的A ...

内存频率现在要多高比较好?
据了解一些工控对性能要求并不高,当然如果是用于高分辨的HMI,ARM9是有点弱了,但A5是没问题的。
ATMEL的MPU在工控有很广泛的应用,以稳定著称,BSP也很好移植。
其实选型,最终还是要看整体成本或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