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PCIE硬核错误

楼主(2013-02-04):
Error (15763): Input port datain of the GXB receiver channel PMA atom "PCIE_IP:PCIE_IP|PCIE_IP_serdes:serdes|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_component|receive_pma0"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input pin
Error (15763): Input port datain of the GXB receiver channel PMA atom "PCIE_IP:PCIE_IP|PCIE_IP_serdes:serdes|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_component|receive_pma1"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input pin
Error (15763): Input port datain of the GXB receiver channel PMA atom "PCIE_IP:PCIE_IP|PCIE_IP_serdes:serdes|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_component|receive_pma2"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input pin
Error (15763): Input port datain of the GXB receiver channel PMA atom "PCIE_IP:PCIE_IP|PCIE_IP_serdes:serdes|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PCIE_IP_serdes_alt_c3gxb_roe8_component|receive_pma3"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input pin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125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92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Feb 04 22:26:02 2013
        Error: Elapsed time: 00:01:20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1:15

这个是什么错误啊??百度上都找不到错误原因=_=谢了啊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学学高中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学学高中英语

上面说是要接入输入信号,可是我调的IP,PCIE核的顶层就没这几个脚,IP核离又不能动

网友B:
看看FPGA的保留管教,是不是指定为PIN了;

网友C:
PCIE会调用GXB的serdes模块,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正确指定serdes的收发信号管脚,或者指定的管脚电平类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FPGA的保留管教,是不是指定为PIN了;

谢谢啦,就是IP核引脚配有配的错误,原来想用IP核先试着编译一下看看,现在配上引脚就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会调用GXB的serdes模块,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正确指定serdes的收发信号管脚,或者指定的管脚电平 ...

谢谢啦,就是IP核引脚配有配的错误,原来想用IP核先试着编译一下看看,现在配上引脚就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