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元板究竟是怎么扫的?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2013-02-05):
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我原先想的是(08口为例,1/16扫):
假设一个16行,64列的屏(希望我对于行、列的理解和专业人士的理解没有反掉)
那么我要做的就是把第一列数据放到ABCD那四个脚上,然后译码器把其译成2进制16个点的数据,给OE一个信号(下降沿?我不记得了),然后给STB一个信号让其所存,这时候单元板上自带的计数器就加一,然后打开第二列,我再把数据放到ABCD上,再让屏幕锁存……然后第三列、第四列……直到第64列,一个屏幕写满。也就是说,显示一个屏幕要放64次。

结果我看了网上的资料以后,发现我想得可能错了,它是这样的:

它是按行扫的,先发送第一行的全部数据,像这样:
— — — —

然后从上往下扫,这样扫16行,而不是我想的从左往右:

| → | 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我那样不是正好吗?简单、直观,如果是从上往下扫,那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了?

谁能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请懂行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屏是1/16扫,那就是每次扫描整屏的1/16,需要的扫描频率就大约是50*16=800,要是1/64的话,就是3200,就是说0.3ms就要扫描一次,这也太忙了吧,要是08接口,1/8扫就没有那么忙了

网友:
看看单元板的线路你就明白了,每16行用一个595输出,用2个138控制16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