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float类型只有6位有效数字,如果超过6位要如何表示?

楼主(2013-02-05):
430中float类型只有6位有效数字,如果超过6位要如何表示?
例如:float num_1=-1234567.890这样赋值。
在IAR里编译后,就是以-1.23456787E+6这样存储
如果将num_1扩大1000倍赋值给long num_2,
num_2得到的值就不是-1234567890
而是-1234567936
而float的范围是3.4*10的-38次方到3.4*10的38次方
long型的 范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8
float num_1和long num_2都没超过范围。
可为什么结果在num_1小数点后的几位都是不对的。
要如何将让float num_1扩大1000倍后得到的num_2是-1234567890?

网友A:
这是国际标准规定的,浮点数只有24个bit来表示有效数位,折合成10进大概就是7个有效数字。所以超出部分你需要自己处理。想简单要么就用double,想复杂就自己用定点运算来代替浮点运算来提高效率和精度。

网友:
这个恐怕要自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际标准规定的,浮点数只有24个bit来表示有效数位,折合成10进大概就是7个有效数字。所以超出部分你需 ...

感谢。。

网友B:
在工程选项中把浮点数类型配置为64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选项中把浮点数类型配置为64点:

这样配置后只有用double型的才有效,float型的依然无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配置后只有用double型的才有效,float型的依然无效。

编译器支持的float型浮点数只可能是32位...
要想获得高精度可以用64位的double型啊...
否则只能自己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支持的float型浮点数只可能是32位...
要想获得高精度可以用64位的double型啊...
否则只能自己处理 ...

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原来是直接乘个N,变成整数好处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定点替代浮点。

楼主(2013-08-06):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际标准规定的,浮点数只有24个bit来表示有效数位,折合成10进大概就是7个有效数字。所以超出部分你需 ...

能不能讲讲定点数处理?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