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显示问题

楼主(2013-02-05):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变量,想用TFT显示这个变量,结果显示的是英文(如unsigned char i=7;显示为i,不是7),怎么显示这个变量的大小呢?

网友A:
难道你用的是带字库滴TFT,那就不要写'i',就写i就好啦

网友B:
如果单一个i,i的值是7,肯定显示不了吧'0'+i才是字符编码,ASCII中的7是没有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用的是带字库滴TFT,那就不要写'i',就写i就好啦

不是带字库的,直接写出i也不行,不过我用if语句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一个i,i的值是7,肯定显示不了吧'0'+i才是字符编码,ASCII中的7是没有符号的 ...

我用i-48后显示还是不行,和你的想法差不多,最后采用if(i==7) 调用显示函数显示55(7的ASCII)就可以了

网友:
不带字库滴话,就只能取模啊,你这样写是带字库滴写法,是显示不出来滴

楼主:
我是取模的方法!建了应该字符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