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机

楼主(2013-02-05):
已经全部设计好,年后开做。
XYZ行程300mm  180mm  300mm.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您真能折腾,做出来还卖吗

网友:
首次见有3D图,莫非要批量生产?

网友:
期待新五轴哦!

网友:
看外观像是线轨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可否做成交叉滚子导轨的,成本多少,如果合适的话,我也想做一台,不知楼主是否乐意。

网友:
像干硬活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不锈钢的?

是球墨铸铁的。后续可以直接升级5轴。准备月底开铸。

网友:
像这么大你这Z轴应该加平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球墨铸铁的。后续可以直接升级5轴。准备月底开铸。

做机床好像没有用球铁的,HT250的灰铁足够了,球铁韧性大反而容易变形

网友:
mon大哥,我见你的主轴都是用伺服电机去拉一个通轴,为何这样呢?你加工五轴机器时去雕刻铸铁,速度很慢吧?为何不用电主轴,望大师赐教

楼主:
电主轴低速无力,干铁啃不动。高速干铁会烧刀球铁比灰铁贵很多,工业机床重量大,这个贵很多就需要考虑成本。
关于变形,目前新母鸡长1.2米的导轨安装面,粗加工回来时装上导轨用大理石直尺测表面跳动3丝,3个月了,再测还是3丝左右。在接受范围内,或者说变形量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绝对是个好东西啊……
做几台卖不?呵呵呵

楼主:
今天发图纸给铸铁厂了,下单5台。

网友:
这个要顶。。到时看看,,,,

网友:
跟上,看看,流口水

网友(2014-03-28):
what's the status?

网友(2014-05-02):
我再做也要做这样的 你这机架太高大上 买不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