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vision4:DEBUG选单和PERIPHERALS选单显示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我在使用UVISION4的调试C8051F120时候,发现其菜单栏中的peripherals显示的寄存器数值是错误。
如图所示:左方的数值是DEBUG选单中所显示的数值,右方是peripherals选单中所显示的数值。
左方的数值完全正确,而右方的数值中PORT4的数值是错误的。
我试过950和900两个UV4的版本以及另一个UV3的版本,都是这样。

软件版本:UV4\UV3
芯片:C8051F120
硬件仿真器:EC5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没遇到,就说明我的仿真器可能是伪劣产品。

另外,你可以不改变C8051F120中SFRPAGE的值,然后直接对P4操作,你就会发现PERIPHERALS显示正确了。但是不改变SFRPAGE的值,实际上硬件并未对P4进行操作。
在IAR环境中,同样开发板,同样芯片,同样仿真器却能正确显示数据。

网友(2014-10-02):
peripherals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