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滚动屏,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isplay();//显示完一屏数据
开始x=tab[0]>>(8-1);
循环tab[0]=(tab[0]<<1)|(tab[1]>>(8-1));
tab[1]=(tab[1]<<1)|(tab[2]>>(8-1));
.......
循环完成后tab[n]=(tab[n]<<1)|x;(n=每行字节数-1)
执行完成后进入下一行
goto display()继续执行。

这只是单片机程序,真正的控制卡并不都这样,其实各种花样都在上位机中处理完成后下载到类似at45db161等flash中,单片机只是完时刷新这个flas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