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到马潮老师的建议 学习PIC还是AVR较好

楼主(2013-02-05):
希望老师凭借多年的经验指点一二

网友A:
非得在这两个品牌里面选择吗?先要谈谈你要干什么?没有那个软件或者硬件是通吃的。

网友:
还是学葵花宝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得在这两个品牌里面选择吗?先要谈谈你要干什么?没有那个软件或者硬件是通吃的。 ...

元芳怎么看?

网友B:
学习用就用AVR,片内资源丰富,教程例程用马老师的,还有郭天祥10天学会,编译器用CV,一个月保你出徒。

网友:
根据项目需要来搞吧,如果没有项目,按照兴趣搞吧,如果没兴趣,那么你在哪个论坛发帖就搞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用就用AVR,片内资源丰富,教程例程用马老师的,还有郭天祥10天学会,编译器用CV,一个月保你出徒。 ...

冒昧的问一下  前辈现在从事的职业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冒昧的问一下  前辈现在从事的职业是?

屌丝电工,前面有前辈也说了,做项目就按项目要求做,爱好就先学AVR。
AVR的型号不多,内部结构大同小异,比老的51和pic都先进,资料很多,非常容易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屌丝电工,前面有前辈也说了,做项目就按项目要求做,爱好就先学AVR。
AVR的型号不多,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

谢谢啦  那马老师的教程例程要去哪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得在这两个品牌里面选择吗?先要谈谈你要干什么?没有那个软件或者硬件是通吃的。 ...

前辈  那据你的经验  学单片机最好从什么方向入手呢?找一个简单的项目?然后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学习还是买块板子根据网上的教程来?谢谢了

网友C:
两种都学过的飘过…还是觉得stm32用起来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那据你的经验  学单片机最好从什么方向入手呢?找一个简单的项目?然后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学习还是买 ...

从原理入手,外设的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一开始就学习外设如何使用看似进步很快,但是到了后期提升非常困难。因为C语言的基础知识不扎实做不了大的东西。

网友D:
袁芳你看呢?

网友:
stm32好一些
AVR贵,供货不稳

网友E: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 pic pic24:

1) 5 16-bit timers (or 2 16-bit timer + 2 32-bit timer);
2) 5 pwm / capture channels (independent of the timers)
3) i2c / spi / uart
4) crc
5) rtcc

Plus, remappable pins, adc, dac / programmable reference / analog comparators. all those peripherals are identical so configuring them is a breez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都学过的飘过…还是觉得stm32用起来爽一些!

请问前辈你刚开始时是怎么入门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入手,外设的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一开始就学习外设如何使用看似进步很快,但是到了后期提升非常困 ...

是这样啊  我听说课堂上学的C语言和单片机所需要的C语言有所不同呢  那我在学习C语言是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还有学单片机对数电知识的要求是不是要高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 pic pic24:

1) 5 16-bit timers (or 2 16-bit timer + 2 32-bit timer);

前辈建议我学pic
然后下面是学习的进度安排?
看起来好像有一些C语言编程的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袁芳你看呢?

前辈你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AVR,正在学习LPC1788,建议你从此学习!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
学那种芯片真的不重要,外设原理和功能都一样,从51到ARM9的2410甚至s5pv210这类的A8芯片单纯裸奔都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13-03-16):
建议PIC吧,AVR已死

网友:
都不用学,只要学C语言就可以了,掌握了C也就掌握大多数单片机

网友G:
只是学习的话,应该选择资料多、例程多,多人讨论的会方便点。这样你将会碰到的问题,网上都有答案了。从这方面看,AVR是首选

PIC的话,尤其功能较强的系列,上手麻烦点。同一系列的也是萝卜、青菜混搭,一大堆的寄存器容易让人头晕;同一系列同样的外设模块,寄存器的定义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PIC吧,AVR已死

何出此言?

网友:
我以为我技术差,很少敢在技术论坛上发言,哪知道上面还有不少人水平更烂,真看不下去,发言纯粹误导新手!

楼主(2013-07-03):
引用 网友G:
只是学习的话,应该选择资料多、例程多,多人讨论的会方便点。这样你将会碰到的问题,网上都有答案了。从这 ...

我现在也发现了 PIC的学习资源比较少...

网友:
他们的官方文档比较多,且大部分有中文版本。前提是你得有时间、有耐心看

网友:
学习哪种单片机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对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这个功能)是怎么思考的,
然后试着用C语言去表达出来,最后用某一种合适的单片机去实现。
如果实在不知道选哪个好,我还是推荐stm32,原因很简单,开发板多,资料多。

网友:
学习单片机其实就是学习以下这几个方面:
    1,CPU 与 RAM、flash、总线、流水线与及指令系统。如果做汇编指令集很重要。
      2,中断。
    3,外设。ADC,PWM,UART 等等,很多的。
    4,硬件。如果做电源电机之类,硬件占比很大。
    5,程序架构能力。把一小片一小片的东西组成一个应用。自己能写系统才算大成。
综上,选什么单片机好像都一样,其实并不是一样的。
当你学过一个之后,学其它的很容易,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操作有所区别,会浪费很多的精力。
所以,应该选一个大家都在用的芯片学习,这个是最好的。我看论坛用 STM32 的人就非常的多,可以考虑,虽然我不用。

网友(2013-08-04):
还是学AVR吧,资料多,AVR学好了,其他的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