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内电层的四层板怎么个拼版?

楼主(2013-02-05):
含有内电层的四层板怎么个拼版?这内电层的分割怎么复制过来呢?复制过来后,不同的板子之间的分割岂不是乱七八糟的,感觉。

网友:
只要都是同样层数的就可以拼啊.弄好了之后,往一起拼呗.

网友:
如果要控制阻抗并且叠层厚度不同是不能拼一起的

楼主:
假设无需控制阻抗和叠层厚度问题不考虑,内电层的分割复制的过来吗

网友:
要是dxp的话, 不能用有内电层的来拼,一般是转换为铺铜来拼,不会出问题,否则等着后悔吧

楼主:
rayt2012,我就担心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

网友(2015-02-11):
多层板最好用正片来拼

网友:
先输出Gerber,再拼Ger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