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的复位信号一般由哪里来提供的呢?

楼主(2013-02-05):
如题?用电容、电阻?其他的芯片提供??

网友A:
电阻电容,逻辑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上电重载可以复位,另外MCU控制的话也可用MCU的IO,FPGA中有初始化功能,靠着IO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逻辑滤波,就可以了

怎么逻辑滤波??

从哪个pin输入是否有讲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逻辑滤波??

从哪个pin输入是否有讲究??

意思就是加一个斯密特驱动门,fpga没有专属的用户复位脚,随便一个就是了;芯片本身带了上电自复位

网友:
我一般是随意用一PIN,用RC做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加一个斯密特驱动门,fpga没有专属的用户复位脚,随便一个就是了;芯片本身带了上电自复位 ...

不用斯密特,低电平立即复位,连续高电平5个20ms后解除复位即可

网友:
专门的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