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分析我仿的示波表AC/DC切换波形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AC/DC切换时统一波形显示的位置会变化:具体是DC显示的会比AC的高

电路如下图

还有为什么选择灵敏度为2v时修改dac_data0到200左右时波形就基本不变了,值再小波形也不会缩小了,是不是AD603到极限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temp=spidata[1];
                                 switch(temp)//计算控制数据
        {
      case 0:X1=1;X10=0;X100=0;dac_data0=960;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08;spi_out_a(dac_data1);break;   //5mv/div
      case 1:X1=1;X10=0;X100=0;dac_data0=830;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08;spi_out_a(dac_data1);break;   //10mv
      case 2:X1=1;X10=0;X100=0;dac_data0=707;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24;spi_out_a(dac_data1);break;   //20mv
      case 3:X1=1;X10=0;X100=0;dac_data0=54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50mv
      case 4:X1=1;X10=0;X100=0;dac_data0=41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100mv
      case 5:X1=1;X10=0;X100=0;dac_data0=270;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30;spi_out_a(dac_data1);break;   //200mv
      case 6:X1=0;X10=1;X100=0;dac_data0=54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500mv
      case 7:X1=0;X10=1;X100=0;dac_data0=41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1v
      case 8:X1=0;X10=1;X100=0;dac_data0=270;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30;spi_out_a(dac_data1);break;   //2v
      case 9:X1=0;X10=0;X100=1;dac_data0=54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5v
      case 10:X1=0;X10=0;X100=1;dac_data0=415;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16;spi_out_a(dac_data1);break;   //10v
      case 11:X1=0;X10=0;X100=1;dac_data0=270;spi_out_b(dac_data0);dac_data1=2030;spi_out_a(dac_data1);break;   //20v
     default: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