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世界最小无人侦察机

楼主(2013-02-05):
attach://89721.jpg

attach://89722.jpg

楼主:
http://news.qq.com/a/20130205/000807.htm#p=2

网友:
這個可以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需刷电机吧

网友:
貌似好厉害啊

网友:
我有两台比这稍大的玩具直升机,充一次电只能飞5分钟不到。

网友:
吹阵风什么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房间检查用的,只要在房间内飞就行,所以也只能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