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怎样1秒以内将5mg木屑加热900度?不许用...

楼主(2013-02-05):
要做一个测含碳比例的一个实验
生物质(类似木屑),5mg,放在纯氧中,要求快速加热至900度,经氧气燃烧后再通过催化剂彻底变成CO2进行检测。

设备尽量小,最好以后可以便携使用。

目前有几个想法
1,半导体激光器,5w以上的,如果聚焦做的好可能性吧。
2,高频加热一个铁托,样品放在上面。
3,电弧。

不过后两个好像都有点怕纯氧。

现在不知道淘宝上说的瞬间点烟,点火柴的激光手电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

方案是这样的,纯氧一直在一个流通管中流动,流通管上面开口放上激光器,流通管底部放上陶瓷舟上面放样品,然后激光点燃样品,燃气通过一个装着催化剂的小瓶子,最后到二氧化碳传感器检测。

不知这样可行不。有谁用过那种激光笔,威力咋样。

网友A:
淘宝搜 “1000mW激光二极管”,808nm近红外的便宜,要更好烧灼效果的话用445nm左右的蓝光的,不过贵
激光二极管用恒流驱动,散热外壳及透镜搜 “激光五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1000mW激光二极管”,808nm近红外的便宜,要更好烧灼效果的话用445nm左右的蓝光的,不过贵
激光二 ...

加热效果真的和他们说的那样么,我看他们的视频,点烟也得点一阵子。并不快,不过纯氧里可能效果好很多吧。谢谢建议。

网友A:
搜了一下,1.4W的蓝光都有了,超过1.4W的就不是TO-18封装了,光学器件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热效果真的和他们说的那样么,我看他们的视频,点烟也得点一阵子。并不快,不过纯氧里可能效果好很多吧 ...

视频里都是一两百毫瓦的红光,材料吸收不好
换成蓝光的话材料吸收好些,我试过,100mW的405nm紫光烧灼效果比200mW的650nm红光要好得多

如果楼主项目不缺钱的话,找CNI的激光 http://www.cnilaser.com/C-products.htm ,想要多少瓦就有多少瓦的模组

网友B:
半导体激光器可以将其点燃,但不可能达到900度,1秒更不可能。。

我的想法是,弄一段长的陶瓷管,能是螺旋的最好,直的也可以,用喷灯加热陶瓷管,在陶瓷管中通氧气,也就是将氧气加热到所需温度,然后喷向生物质。。

不知。。可不可行?陶瓷管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在高温下,不知能不能抗住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激光器可以将其点燃,但不可能达到900度,1秒更不可能。。

我的想法是,弄一段长的陶瓷管,能是螺旋 ...

已经说了,不能动火,呵呵

可以电 磁 光 但是不能有明火

这个方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不能动火,呵呵

可以电 磁 光 但是不能有明火

哈哈,那你就用电的方式加热陶瓷管呗,电热丝就可以达到,感应加热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不能动火,呵呵

可以电 磁 光 但是不能有明火

反正就是先把氧气加热,然后直接通给生物质,而不是从头加热生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都是一两百毫瓦的红光,材料吸收不好
换成蓝光的话材料吸收好些,我试过,100mW的405nm紫光烧灼效 ...

你好,你的那个蓝色的激光,点火柴大概多久啊。淘宝上说的10000mw的其实都是1w左右的。好像我记得有人说过,民用激光笔很少能买到超过1w的,香港有一个公司有2.5w的好像很贵。

我后来想用红外灯泡聚焦试试,呵呵,一个200多瓦的红外灯泡。加上透镜,不过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是先把氧气加热,然后直接通给生物质,而不是从头加热生物质

整个设备不能用到明火,主要是为了升降温快速和安全考虑。

样品管要用石英的。
电热丝也有个问题,是这样,样品放在石英管里面的样品架上,不能直接接触石英管,我们那个样品有盐,高温后会腐蚀石英管。
这样加热速度上不来,还有降温也慢。。。

高频可不可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高频磁场加热,不过这个可能体积也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1.4W的蓝光都有了,超过1.4W的就不是TO-18封装了,光学器件不好找

感觉这个还靠谱一点,有可能达到要求,呵呵
年后试试,谢谢了。

网友:
送1500度纯氧。。。
木头不可能全部成co2,钙镁铁铝这些会生产氧化物而形成灰份,你烧的又不是钻石,不是纯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那个蓝色的激光,点火柴大概多久啊。淘宝上说的10000mw的其实都是1w左右的。好像我记得有人说 ...

淘宝上的激光手电不可信,要买就买激光二极管自己做。
1.4W的蓝光激光二极管聚焦好,点火柴估计就是瞬间的事情。聚焦好的话我的100mW 405nm的紫光LD点火柴都是半秒的事。
200W红外灯聚焦不了的,光学有定律,就是像的亮度永远不可能大于光源,激光能聚焦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点光源,光源亮度->无穷大

若一颗1.4W蓝光LD实验时不够的话,可以上多几个一起往样品照嘛...
如果还不行,http://www.cnilaser.com/C-OEM%20laser.htm ,功率要多大有多大,如果楼主不缺钱的话。
最佳的办法上上二氧化碳激光器,60W的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体积&配套驱动器&光学组件是个问题...

网友:
高频加热纯金托……

网友:
为了做一个实验做一个加热器,楼主真下血本呀
我猜楼主是商业项目又遮遮掩掩

网友:
做一次实验就交给专业实验室去做,比你自己做省钱省心

网友:
微波炉可以?

网友C:
几w的激光太弱。
直接2000W的碘钨灯+透镜,可能半秒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w的激光太弱。
直接2000W的碘钨灯+透镜,可能半秒就好。

顶你,点子很新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w的激光太弱。
直接2000W的碘钨灯+透镜,可能半秒就好。

哈,这个好~想起小时候在工地上用那灯点火柴,瞬间就烧了

网友:
聚焦太阳光吧...

网友:
换个方式:1秒钟把5mg的东西从室温移动到900度的环境中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w的激光太弱。
直接2000W的碘钨灯+透镜,可能半秒就好。

这个想法真不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你,点子很新颖

这电子很不好。

2000W的碘钨灯,什么散热?本帖主旨?

网友:
如果真是实验,不会连续工作,
就算是连续工作,强制风冷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我有808nm,7w的激光器,没感觉什么能量,在出光口当张报纸都没动静,不过照射出来的亮度倒是很强。

网友:
感觉lz应该试试激光,5mg应该正好在光斑的半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