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P2181是不是只能将程序烧在外部EPROM上,芯片本身不具备FLASH?

楼主(2013-02-05):
如题.初学...谢谢.

网友:
是的,而且是并行的ROM/FLASH,不支持SPIFLASH,老古董DSP来的了,新开发的话还是用BF系列的吧。

网友A:
我有个朋友也想用这个片子,但是发现下载的官方的汇编语言是*.dsp文件,但是用下载的VisualDSP++3.5编译不过,后面研究资料发现这个文件是早期文件,要支持需要VisualDSP 6.1版本,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编译,是否可以编译dsp文件格式的汇编文件

网友:
Visual DSP 3.0 的支持adsp21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朋友也想用这个片子,但是发现下载的官方的汇编语言是*.dsp文件,但是用下载的VisualDSP++3.5编译不 ...

是的,可是6.1的版本找不到啊,哪位能提供下不?先行谢过了.

网友:
是啊,哪位能提供下载,不过昨天发现在VisualDSP++3.5下面的编译选择加一个参数-legal,就可以编译通过dsp文件的汇编了,但是烧入外部flash,系统跑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编译的不行

网友:
并行的ROM/FLASH 是不是停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