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常SIM卡SIM900A无法注册网络

楼主(2013-02-05):
我的SIM900a之前用的好好的,能正常使用,后来搁置了半年。前段时间用一张欠费的移动卡能注册网络,但是不欠费的移动卡就无法注册网络。联系SIMcom公司的技术支持,他要我升级,我升过级后仍然是老样子。不知大家有谁遇到过没,可否赐教。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现象!关注楼主如何解决

楼主:
我没有进行什么设置,只是连接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指令,后来把天线焊接处又焊接了一下,可以用了。感觉当初注册不了应该是天线,但为什么欠费的那张卡就可以注册,弄得我,莫名其妙

网友A(2013-03-22):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进行什么设置,只是连接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指令,后来把天线焊接处又焊接了一下,可以用了。感觉当初 ...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我的sim900a用就得sim卡能发短信

新办的卡老是不行,,

你的900a是哪个版本的,有最新的固件吗给我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我的sim900a用就得sim卡能发短信

我又弄了一张新卡也是不行······,很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弄了一张新卡也是不行······,很怪啊

嗯,我新办的联通和移动的sim卡都无法识别
但是在另一个gsm模块(leon-g100)上确是能用的

和卖模块的联系后说有其他客户也反应这个问题,已经把该现象反应给厂家了

我估计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新办的联通和移动的sim卡都无法识别
但是在另一个gsm模块(leon-g100)上确是能用的

你拿他进行一些指令测试,估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拿他进行一些指令测试,估计就好了

什么指令

我用程序发短信没有发出去

后直接用指令用串口调试手发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指令

我用程序发短信没有发出去

我是说你连接电脑串口,发一些AT,等指令,看看版本,更改设置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连接电脑串口,发一些AT,等指令,看看版本,更改设置等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

我那张卡是连续乱倒腾,不知怎么就注册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张卡是连续乱倒腾,不知怎么就注册上了

我的移动那张卡能注册,但就是发不了短息

联通的那个USIM卡直接回复:+CPIN :NOT REA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移动那张卡能注册,但就是发不了短息

联通的那个USIM卡直接回复:+CPIN :NOT READY ...

我拿哥们的一张移动卡好不容易注册了,能接电话,短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哥们的一张移动卡好不容易注册了,能接电话,短信也不行

那就的等等厂家的回复了

网友B:
你们的SIM900好悲哀,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SIM900好悲哀,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是啊

正在等厂家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SIM900好悲哀,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你把你的模块换一张新手机卡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你的模块换一张新手机卡试试,看看行不行

13年1月份买的新移动手机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2013-09-05):
自己开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开发的吗?

,,,,,是的

网友:
换个运营商 试一下

网友D:
你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这货是2G的调制解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这货是2G的调制解调器···

你意思通过它来连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意思通过它来连网吧

我的意思是这货值只能插2G的SIM卡···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这货值只能插2G的SIM卡···

USIM应该是向下兼容2G

网友:
就是固件的问题,我也遇到了,还在找固件

网友(2016-05-28):
先把卡插手机上,看看有没有2G网络,如果有,再放在sim900A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