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c接光纤模块如何接?

楼主(2013-02-06):
dm9000c接光纤模块如何接?
有人做过吗?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
100M 的光口还真没用过.

楼主:
继续讨论!!!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A(2013-11-14):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 ...

MICREL KSZ8851SNL  SPI接口     相比   ENC28J60   有何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EL KSZ8851SNL  SPI接口     相比   ENC28J60   有何优势?

一样的。

KSZ8851SNL  是10、100Mbps  , ENC28J60只支持10Mbps
另外 ENC28J60 发热,

当然 ENC28J60  价格便宜。

W5500 SPI接口,但硬件集成TCP/IP协议,协议栈不用太花精力去维护,也可以减小MCU压力。

KSZ8851SNL  、ENC28J60 、W5500 各有所长。

8/16 bit bus接口可考虑 SMSC LAN922x 系列。

至于其它品牌的类似芯片,要考虑 系统上电之后再插上网线不会无法LINK,连续插拔网线会无法link , 或者静电2KV都可以打死这些一般普户很难抓到的bug。

网友(2016-10-08):
有推荐电路

网友(2022-12-12):
楼主,后来用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