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功率的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3-02-06):
正反转最好只用一条控制线,1或者0就能控制正反转(以这条为主)
最好一个芯片能控制两个电机
电流不用太大

网友:
一条控制线,还要有开关控制线吧。不需要调速?
L298之类+逻辑门。2A,双电机
或者继电器。

网友:
BTN7971怎样 功耗低 可以承受大电流

网友:
dr v 8 833

网友:
双路的不多哦。

网友:
非门+lg9110 很便宜 性能也不错 80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