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便宜的激光头来切割KT板是否可行

楼主(2013-02-06):
小弟最近在做KT板遥控飞机玩,想用雕刻机+激光头来切割KT部件,在网上买了一个200mW的红色激光头,但切割效果很差,请问是否有比较便宜(500以内)的激光头能实现切割KT板的?蓝光200mW的可以吗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931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93108-1-1.html

谢谢你的回复!看来激光切割KT板不太现实,还是老老实实用刀切算了

网友B:
KT板,用激光切,调整好了电流和速度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那玩意貌很易燃,用激光切是否有火灾隐患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用激光切,调整好了电流和速度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以调电流的激光头不便宜吧。。。我只是个人玩玩,没多少资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貌很易燃,用激光切是否有火灾隐患在里面?

貌似没明火KT板很难烧起来的,我用200mW的红激光试验了下,没有燃烧

网友:
用co2激光管,但不便宜冷却系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