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看TI的ble1.3,cc2540的

楼主(2013-02-06):
我有个问题,hal_sleep.c文件里面 睡眠定时器中断HAL_ISR_FUNCTION(halSleepTimerIsr, ST_VECTOR)
{
  HAL_ENTER_ISR();

  HAL_SLEEP_TIMER_CLEAR_INT();

#ifdef HAL_SLEEP_DEBUG_POWER_MODE
  halSleepInt = TRUE;
#endif // HAL_SLEEP_DEBUG_POWER_MODE

  CLEAR_SLEEP_MODE();

  HAL_EXIT_ISR();

  return;
}
CLEAR_SLEEP_MODE();这个函数应该是清除睡眠模式,这个函数#define CLEAR_SLEEP_MODE()        st( halSleepPconValue = 0; )

最后必须调用#define HAL_SLEEP_SET_POWER_MODE()                                       halSetSleepMode()这个函数

void halSetSleepMode(void)
{
  // WARNING: DO NOT ADD ANY ADDITIONAL CODE; THIS IS A FIXED SIZED SEGMENT!
  PCON = halSleepPconValue;
  // Disallow waking ISR from running in order to give the highest priority to LL_PowerOnReq().
  EA = 0;
}

但是HAL_SLEEP_SET_POWER_MODE()这个函数调用之前 调用了 HAL_SLEEP_PREP_POWER_MODE(halPwrMgtMode);我觉得看不懂,有人最近在看吗

网友A:
楼主你在用这个做项目吗?有没有试过使用单片机通过SPI发送HCI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用这个做项目吗?有没有试过使用单片机通过SPI发送HCI命令?

cc2540就是个射频SOC带51内核,你另外加单片机?我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呢,蓝牙的几种工作模式 广告模式 连接模式 我现在想实现低功耗唤醒

网友B:
我也在研究BLE..可以大家討論討論啊..現在我也還是不大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BLE..可以大家討論討論啊..現在我也還是不大理解..

你用的2540吗?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互相收发数据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BLE4.0的NORDIC芯片NRF51822,功耗更低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QQ:1692143455

网友(2013-05-26):
引用 楼主:
你用的2540吗?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互相收发数据

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
不是芯片问题,关键是技术支持是否到位

网友(2014-10-29):
我也遇到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