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包含了altera_mf的库,图2中错误为何?

楼主(2013-02-06):
modelsim仿真软件,为何出现图中错误提示:已经在图1中包含了altera_mf的库(从altera_mf.v编译而来),为何图2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没有添加testbench文件会出现这种提示吗?我还没加testbench,只是先实验下,

网友:
看错误报的是pll_ctrl错误,不知道你这个模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调用了altera的库,如果是调库的话,pll也应该在器件专用库里面的吧,看上面你好像没有包括。

楼主:
谢谢大家 ,没有 添加testbench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