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不起振(各位大虾是就帮助)

楼主(2013-02-06):
各位大虾:
     我用的MSP430F47176芯片,外接32768晶振,内部配制18p电容.
不知道怎么会事,每次上电,晶振起振有问题,但如果用电铬铁在晶振
跟MCU连接引脚上焊一下后,会起振,但到第二天还是无法起振,试了
好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现象,PCB中两条到MCU的线长不一致,我不知知道
是不是这个原因.

求帮忙分析下...

网友A:
430要求32K晶体的内部寄生电容小于6pF的,如果大了可能会不起振。如果你用手摸一下晶振的引脚,能正常起振的话就肯定是这个问题。换另外一个厂家的晶振试试。

网友:
焊接后温度变了,电容也就变了,就有可能起振

网友:
晶振和起振电容不配套,买晶振的时候要附带起振电容值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洗板水的原因。以前用过MSP430 F1611,F5438。32768的晶振没有接外部电容,内部直接默认设置,好像也就起振了。

网友:
应该还是晶振的匹配问题.这个频率,多走线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要求32K晶体的内部寄生电容小于6pF的,如果大了可能会不起振。如果你用手摸一下晶振的引脚,能正常起振 ...

摸晶振?

网友:
很多厂家的都符合的,一般大厂的有保证一点。

网友:
我老早的时候玩DS1302,32K晶振不起振,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晶振试试。

楼主(2013-03-08):
谢谢各位,我打算重画板子了,严格按晶振的布制要求.因为我们有同事PCB上晶振对称走线,要求没有发现不起振..
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

网友B:
还有就是晶振质量问题,最好买知名制造厂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晶振质量问题,最好买知名制造厂家的产品

能不能提荐几家晶振厂家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荐几家晶振厂家啊????
谢谢..

台湾晶技(TXC),全球第六大晶振制造商,前面的基本是小日本,你可以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晶技(TXC),全球第六大晶振制造商,前面的基本是小日本,你可以不选 ...

3Q,就用这款...

网友:
我也看看台湾晶技(TXC),目前用的是北京晶宇兴的!

楼主:
现在用的贴片晶振上  标示DA131C   不知道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