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这样是哪里故障了?

楼主(2013-02-06):
有两行一直都是白的,是坏掉了吗,图片如下

网友:
应该没坏
多半是你的读写时序有问题

网友:
一上电,没控制就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是坏了.前提是,断电多放置一段时间,再上电.

网友:
如果一上电就这样,说明是硬件问题,导电条位置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