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的sdo、vo文件名里还有电压值,什么含义?

楼主(2013-02-06):
quartus ii 的sdo、vo文件名里还有电压值,什么含义?

网友:
1200mv明显就是核心的工作电压

楼主:
再请教下,核心工作电压和延迟时间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fpga来说,核心工作电压可以改变吗?所以才给出 特定电压1200mv下的 延迟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核心工作电压和延迟时间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fpga来说,核心工作电压可以改变吗?所以才给 ...

可以改电压,pdf里也给出了不同电压的最大速度;高电压的时候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核心工作电压和延迟时间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fpga来说,核心工作电压可以改变吗?所以才给 ...

延迟这个词的含义范围太广
若果你的意思是MOS管开启关断造成的延迟根据CD4000的手册来看电压越高延迟越短;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