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怎么从字符串中提取部分字符?VC

楼主(2013-02-06):
字符串是这样的:aa_xx_xx_xx_xx

"_"是分隔符,需要提取出XX到unsigned char,xx有可能是一个字符,也可能是两个字符

例:aa_1_10_aa_0

用的VC,可以用MFC,本人刚刚学这个,所以当回伸手党 ,谢谢!

PS:想了1天了,想出一个办法,结果一调试就报错

楼主:
软件是VC6.0

网友:
搜索字符串中的"_"就可以了
有现成的CString成员函数可以使用 google一下吧

网友:
C运行库有一个函数strtok,专门用来分割字符串的,不管你是不是用的VC还是别的C编译器,也不管你中间是多少位。

举例如下:
//借助strtok实现split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 = "aa_1_10_aa_0";
         const char *d = "_";
         char *p;
         p = strtok(s,d);
         while(p) {
                 printf("%s\n",p);
                 p=strtok(NULL,d);
         }

         return 0;
}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认真审题。还需要提取出XX到unsigned char,更换如下:
#include <string.h>                //strtok在这里
#include <stdlib.h>               //atoi在这里

void StrToByteArray(char* Input, unsigned char Output[]) {
        char *p;
        unsigned char *out = &Output[0];
        p = strtok(Input, "_");              //分割第一项
        while(p) {
                *out ++ = (unsigned char)atoi(p);             //字符串转换成数字
                p=strtok(NULL,"_");            //继续分割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认真审题。还需要提取出XX到unsigned char,更换如下:

非常感谢,刚刚用VS2012试了一下,提示strtok不安全,提示用strtok_s代替

错误如下:

c:\users\james\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12\projects\comtaet\comtaet\comtaetdlg.cpp(285): error C4996:
'strtok':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strtok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百度到这个:

语言的运行库为了支持多线程特性,必须做出一些改进。一种改进的办法就是修改所有的线程不安全的函数的参数列表,改成某种线程安全的版本。比如MSVC的CRT就提供了线程安全版本的strtok()函数:strtok_s,它们的原型如下:

char *strtok(char *strToken, const char *strDelimit );

char *strtok_s( char *strToken, const char *strDelimit, char **context);

改进后的strtok_s增加了一个参数,这个参数context是由调用者提供一个char*指针,strtok_s将每次调用后的字符串位置保存在这个指针中。而之前版本的strtok函数会将这个位置保存在一个函数内部的静态局部变量中,如果有多个线程同时调用这个函数,有可能出现冲突。与MSVC CRT类似,Glibc也提供了一个线程安全版本的strtok()叫做strtok_r()。

但是很多时候改变标准库函数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标准库之所以称之为“标准”,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能随意更改。如果随意更改,那么所有遵循该标准的程序都需要重新进行修改,这个“标准”是不是值得遵循就有待商榷了。所以更好的做法是不改变任何标准库函数的原型,只是对标准库的实现进行一些改进,使得它能够在多线程的环境下也能够顺利运行,做到向后兼容。

自己试试还是不会用这个函数 ,有空能改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13-03-12):
你这么做。。。

用CString  存aa_xx_xx_xx_xx

然后用一个函数按照'_'分割字符串到CStringArray

CStringArray里面的每一个成员CString就是aa,或者XX或者。。。。。

取出CStringArray中成员用它的成员函数GetAt();

---------------------------------------------------------------------------------
下面是实例:

CString  str;
CStringArray  ary;

str= "aa_xx_xx_xx_xx";

splitString(str,"_",ary);

//取出第一个用:
str = ary.GetAt(0);

如果你想把CString 的str转成char就可以用相应的转化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做。。。

用CString  存aa_xx_xx_xx_xx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改用vc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