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 在windows 中的模拟运行

楼主(2013-02-06):
       RT-Thread RTOS是一款来自中国的开源实时操作系统,由国内一些专业开发人员开发、维护。它不仅仅是一款高效、稳定的实时核心,也是一套面向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平台,覆盖了全抢占的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小巧而与底层具体实现无关的文件系统,轻型的TCP/IP协议栈以及轻型的多窗口多线程图形用户界面。

    RTGUI就是RT-Thread的轻型的多窗口多线程图形用户界面。这个图形用户界面组件能够为RT-Thread上的应用程序提供人机界面交互的功能,例如人机界面设备,设备信息显示,播放器界面等。图形用户界面组件的功能包括:

多线程图形用户界面;

依赖于RT-Thread线程调度器的实时图形用户界面;
C语言方式的全面向对象设计:
对象具备运行时类型信息;
对象自动销毁,使得内存的管理更为轻松;
界面主题支持;
中文文本显示支持;
丰富的控件支持:
button,checkbox,radiobox
textbox
progressbar,slider
列表视图,文件列表视图
等等

官方使用方法(写的太精简,初学者看不懂)

使用方法

直接使用(在 windows 中模拟运行)

安装好 VS(2008+,express版应该就可以),在根目录下运行 scons。这时在 executeables 目录下会有两个可执行文件。一个是 demo,一个是 realtouch。把 win32/SDL/lib 里的 SDL.dll 复制到 executeables 里即可运行以上应用程序。

在 RT-Thread 中使用

在系统或运行环境中设置 RTT_RTGUI 变量,使其指向 components/rtgui 。然后再在你的工程目录里重新运行 scons 即可。

-----------------------分割一下,伤感伤感,一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然后我就去网上发现了神贴,作者为版主: bernard 但是是2012年的,为了与时俱进,我下了最新版的做了测试.

1.下载Python、Scons、VS2008(VS2010)(下载地址在最后~)
2.安装VS2008 (可以选择安装,但一定的安装VC++)
3.安装Python(最好不要改安装路径,或只改盘符)
4.安装Scons(一定先安装Python再安装Scons,这样Scons能够找到Python的安装路径,并安装在里面)
5.更改系统环境变量(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 选“高级”或“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新建)如下图

然后一路“确定”就行了
6.假如你下载的都是新版本,则这一步省略!!!

新版本115行附近应该是这样:

    # SCons use dict.update to 'Append' a dict, which will overwrite the old values,
    # So we have to update the env key by key
    for k in os.environ:
        Env.Append(k = os.environ[k])

假如是旧版本:

把win32/building.py 的第115行注释

(即 “ Env.Append(ENV = os.environ)”改成“# Env.Append(ENV = os.environ)”)
7.打开“命令提示符”
进入RTGUI的目录,并且输入“scons”编译 如下图(实际输出信息可能会不止这么多~)

8.编译成功后
复制一份win32/SDL/lib(或lib_v6,取决于你的编译器) SDL.dll到executables目录,运行其中的demo.exe或realtouch.exe即可。
运行如图

下载地址:

http://www.python.org/

http://www.scons.org/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GUI

剩下的VS2008或者VS2010自己去找吧

网友:
嗯.有机会摆弄一下哦.

网友A:
看个DEMO要安装这么多东西?

网友:
想学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DEMO要安装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么烦就不玩了,,,rtt如何战胜ucos呢?

网友B:
看起来还有待改进哦!首先效果太差,其次模拟起来麻烦! 别喷,实话实说!

网友:
还在用VS6.0,找时间上2008时间一定要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有待改进哦!首先效果太差,其次模拟起来麻烦! 别喷,实话实说! ...

1:效果太差,这是RTT团队的问题(其实效果还行,主要面向工控的,搞那么花哨做甚?)
2:其次模拟起来麻烦(呵呵,好像我是为了模拟才模拟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难道是环境变量问题?

网友:
都是按要求做的

网友:
要是有个直接可以用的虚拟机就好了

网友(2013-05-01):
这东西资料太少啊。

网友D:
1:效果太差,这是RTT团队的问题(其实效果还行,主要面向工控的,搞那么花哨做甚?)
2:其次模拟起来麻烦(呵呵,好像我是为了模拟才模拟的)

如果rtt的开发者是这个思想,那这个软件是不会被市场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效果太差,这是RTT团队的问题(其实效果还行,主要面向工控的,搞那么花哨做甚?)
2:其次模拟起来麻烦(呵呵, ...

其实我没搞懂"效果太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8-05):
楼主,building.py在哪?我在rtgui项目下没看到啊

网友:
标记,RTT在windows模拟运行.

网友(2013-09-29):
我就是嫌模拟太麻烦才直接转到uc/gui上的

网友(2014-02-12):
有时间试试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