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动车电瓶降压给智能手机充电

楼主(2013-02-06):
各位请帮下忙吧!能有什么好方法,把60V的电动车电源降压后成为恒流恒压而用于手机充电呢?如有保护电路更佳了。不用集成块用场管可以吗?有没好的电路给一个?谢谢!

网友A:
呵呵...也叫车载充电器呗?

网友B:
kis3r33,一元钱。

网友C:
LZ的电路就等着管子冒烟吧。60V电瓶充满接近70V,降到5V,1A,管子上压降60V还多,功耗比电烙铁都大了。

给手机充电要恒流干嘛?又不是直接给电池充电

要是想省事就淘宝找个60V转5V的模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is3r33,一元钱。

电瓶输入电压有60V或者48V,kis3r33能承受这么高的输入电压,请大胡子赐教

我之前考虑使用2596HV,高电压版本。

网友:
最好找初次级隔离的方案,像L2596那样的方案,万一芯片挂了,60V的电压有可能直接加到手机上了。慎重啊,还不如买个移动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叫车载充电器呗?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我是想作多用途用。看了很多充电的产品与方案,觉得自已想用的要好几种组合在一起才达到自已想要的,可这是不可能的。就想自已用电路来做,可又不是专业搞设计的,有些东东不懂,只有请教大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电路就等着管子冒烟吧。60V电瓶充满接近70V,降到5V,1A,管子上压降60V还多,功耗比电烙铁都大了。

哈哈!我在车间里用70V电源试过了,没问题的!不会冒烟。只不过在电源不是之前理论上从1V到50可调,这不懂咋搞?充电时有490MA电流,发热很大,与LM317差不多。电流与要充的电池有关,只是散热片要很大,功耗的确不得了,可我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呀! 因为是作为不同的电器用电来做的,不单是为了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输入电压有60V或者48V,kis3r33能承受这么高的输入电压,请大胡子赐教

我之前考虑使用2596HV,高电压 ...

LLM2596HVS-ADJ很多资料是说可以在1.25V---60可调,我却不知为啥电压在60V时烧了一个?这个IC在中山还买不到呢。在网上买的。可以实行这类IC来做,网上有很多这类做的成品。只是我想自已做个来用,有个问题是想做成电流也可以调的,在网上搜了很多没有找到这类电路,都是些可调电压的。而还有90多V的电动车,所以很想找到输入电压高,后面可以调电流和电压的电路来做个合意点的可调电源。一直没有找到哟!

网友:
买个5元钱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rcc结构的, 直接用就可以,以前停电的时候就这样给手机充电

网友:
不隔离的电路,准备烧手机吧

网友E:
1、从大灯接线,大灯已经是12v的了
2、买一个成品的汽车车冲,这个基本上是12v转5v的。
3、任务完成

网友:
国产 EG1181  专门用于电瓶车降压,输入最高可以到75V, 降到5V,然后TP4045之类的线性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从大灯接线,大灯已经是12v的了
2、买一个成品的汽车车冲,这个基本上是12v转5v的。
3、任务完成 ...

充电的时候开大灯?你可真有才
还是我的方案最实际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瓶输入电压有60V或者48V,kis3r33能承受这么高的输入电压,请大胡子赐教

我之前考虑使用2596HV,高电压 ...

早上我看到的是汽车怎么变电瓶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在车间里用70V电源试过了,没问题的!不会冒烟。只不过在电源不是之前理论上从1V到50可调,这不 ...

这种压差肯定不能用这种线性稳压形式了啊,这种方案就是找死啊...

研究研究开关电源吧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的时候开大灯?你可真有才
还是我的方案最实际最安全

从大灯开关以前接线,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方案,我觉得14楼的比较省事些!试试他的方法看如何?太复杂电路弄起来很麻烦哟!搞个简单省事的吧!很感激大家的热情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从大灯接线,大灯已经是12v的了
2、买一个成品的汽车车冲,这个基本上是12v转5v的。
3、任务完成 ...

不好意思。我这个大灯是60V电压呀。我用表亲测了的哦!现在我用一个5K电阻串连在LM2596-5的输入电路来用上了。还行!电流有300MA吧。

网友G:
买拆机 电信设备的dcdc模块吧  一般48-96v的 输出5v  好像以前阿莫淘金也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压差肯定不能用这种线性稳压形式了啊,这种方案就是找死啊...

研究研究开关电源吧 ...

开关电源太麻烦了。我想用现成的IC加少许电路来用。也看了不少的开关电路,可不能调的呀!我问过开发部的,要我用PWM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拆机 电信设备的dcdc模块吧  一般48-96v的 输出5v  好像以前阿莫淘金也卖过

我这里也有这种dc-dc模块,不是理想的。

网友H:
LM5005  -  Higher Current (2.5A) High Voltage (80V) Switching Reg With Softstart
LM5007  -  80V 0.5A Step 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LM5008  -  100V 0.35A Step 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LM5010 High Voltage 1A Step 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5005  -  Higher Current (2.5A) High Voltage (80V) Switching Reg With Softstart
LM5007  -  80V 0.5 ...

谢谢提供资料!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s3r33,一元钱。

没见过,是我知道的太少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3-03-08):
tl431恒压恒流充电.

网友:
有些手机充电器在70v直流电压下可以直接工作,一般的都能在85v-270v之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