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本人想象中的四轴飞行器,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13-02-07):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3D做图软件,用了两下就上瘾了。。。于是把我想象中的飞行器画了出来,小有成就感 请大家看看我的设计。说说我的想法怎么样?

网友:
帮顶,实在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网友A:
画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要把手机放在上面?

网友B:
脚还可以做的更漂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要把手机放在上面?

我的飞行器利用手机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还可以做的更漂亮些

能具体点吗?

网友C:
最好用nokia的手机,耗材可以用得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nokia的手机,耗材可以用得久一些

不会给Nokia的智能手机用C++编程,只略微会点J2ME远远不够。安卓上的编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ogle sketchup?

yes!

网友:
美国好像有个小卫星计划就是用手机来通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

是不是可以搞成象直升飞机的脚?

网友E: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可调螺旋桨方向的四轴,对边桨可以同向运动的话,平台应该可以更平稳。虽然结构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可调螺旋桨方向的四轴,对边桨可以同向运动的话,平台应该可以更平稳。虽然结构更复杂。 ...

这个倒是没看到  MIT有变矩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可调螺旋桨方向的四轴,对边桨可以同向运动的话,平台应该可以更平稳。虽然结构更复杂。 ...

可以用两个舵机,不过这样就增加了重量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搞成象直升飞机的脚?

没架子,我这四个支架用的是支撑电路板的铜柱,整个飞行器骨架材料就是PCB板子

网友:
顶一个,支持楼主搞出来

网友:
htc...这是在给手机打广告嘛,哈哈

网友F:
楼主这是什么3D制图软件啊?

网友G:
是用什么画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架子,我这四个支架用的是支撑电路板的铜柱,整个飞行器骨架材料就是PCB板子 ...

如果直接用PCB做架子,架子的强度考虑过?只要摔碎了,损失的money应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直接用PCB做架子,架子的强度考虑过?只要摔碎了,损失的money应该不少。。 ...

考虑了,计划使用双层PCB叠加在一起,强度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什么3D制图软件啊?

google ske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用什么画的啊

google sketchup

网友:
设计还是不错,但手机通讯总觉得有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