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芯片型号,怎样知道芯片结构?

楼主(2013-02-07):
一块LED恒流控制板,主控芯片(贴片20脚)表面没有型号标示,底面EC1-XXXX/EC2-XXXX/DC1-101等字样,根据主板和灯表现出来的功能,怎样才能知道芯片的结构,想请教各路高手,这些芯片到底什么型号啊?
自己想试着写程序进去,但不知道芯片结构,无从下手啊,特来请教!

网友:
版上有人發佈了一個軟件,可以查找,請試試!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初步判断:电源引脚、晶振引脚、复位引脚、是否有ad或其他特殊引脚,基本就能判断出
高级判断:ic测试仪、好一点编程器或仿真器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