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电源,那个电源提供电流多?

楼主(2013-02-07):
运放的正负电源,那一极电源提供的电流多?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如果跟输出电压有关系,怎么分析

网友A:
静态时是一样多。

运放只有一条输出端,但输出端一般偏置在0V,也就是说输出端是没有电流进出的,
而输入端是高阻抗,也没有电流,
绝大部分运放只有2条供电段,没有独立的地端,
所以等于是只有2只脚接正负电源,其他脚都没有电流,所以正负脚的电源是相等的。

但如果带负载、带输出电压,那么直接分析输出端的电流方向就知道

网友:
楼主被名字误导了;
运放没有电源地脚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静态时是一样多。

运放只有一条输出端,但输出端一般偏置在0V,也就是说输出端是没有电流进出的,

你的回答很详细!受用了!

网友(2014-09-20):
我看贴我回复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