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先下载程序后加工pcb,还是先加工PCB后下载程序?

楼主(2013-02-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都一样!看量!

网友:
视情况而定,怎么方便怎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想 先做PCB然后再下载程序, 那么是在电路板上安装牛角座供下载用,还是把电路板的某一边做成插卡, ...

这个随你啊,怎么方便怎么搞

网友:
如果先焊接完,在烧写的话,预留编程接口,可以做成插座的形式,也可以在线路板上做几个测试点,使用针床来做烧写的治具。
使用针床需要一次性投入一笔费用(也就几千吧),但是可以省去每个板子上的插座成本。量多的场合就用针床。
比如这个:

网友:
做一排插针孔,孔径和插针一样,下载时往孔上一插。
做试验用就把插针焊上。

网友:
单排针焊盘,比正常的小一点,下载插针一插不很松的那种,ISP下载的四条线+电源共六个,自定义也行,或者按规范。
自己用的,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针是普通的,脚距2.54的,或者更小的,孔也是普通的焊盘孔。孔一般会做得比针粗一些,但在这里用于下载程序,偶尔连接,一般不用焊,一插就不松、也不是很紧的那种,既然自己设计PCB,看多粗针,定一下孔径即可。

网友:
先下载好,方便

网友:
STC单片机,只需3针就行了

网友:
连CPU型号都没讲,众医就开起了药方,可笑啊可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也是普通的焊盘孔"  请问这焊盘孔英文是Via,还是Pad?(我用的软件是AD9).

via pad是焊盘
我觉得你就用isp下载的焊盘 然后插针插上 不用焊 基本上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过孔是过孔,孔大一些就和焊盘没有区别了,过孔都是单个放置的。
这里是要求你做一个下载排针的封装。
下载线在PCB上预留一个排针,针数视不同的MCU和下载方式而定。板子做好后,排针一般不用焊,下载线插上排针,往排针孔上一插。
如果孔大了,就用手向侧面压一下。如果做实验,翻来覆去地下载,干脆把排针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