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继电器有木有安全问题?

楼主(2013-02-07):
本人菜鸟,想用51控制220v电压,会不会在开关的时候产生电弧之类的而不安全呀?

网友A:
小功率的可以,大功率的上断路器

网友B:
重点不是用什么控制,重点是控制电路

网友:
电流小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C:
这是很常见的应用,电弧产生的原因是电流超过了继电器可承受负载,如果产生电弧会烧掉继电器触点,可以接一个灭弧电容,如果不会过载,那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不是用什么控制,重点是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就是咱用的很简单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可以,大功率的上断路器

继电器开关控制1000w左右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常见的应用,电弧产生的原因是电流超过了继电器可承受负载,如果产生电弧会烧掉继电器触点,可以接一个灭弧电容,如果不会过载,那就不用。

手上有个继电器是7A/240V,继电器开关控制电器功率在1000w左右,这样完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继电器是7A/240V,继电器开关控制电器功率在1000w左右,这样完全不? ...

240*7=1680w,差不多但是功率还是有点大,以防万一可以考虑加上个灭弧电容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前后可以用光偶隔离

网友:
51控制继电器木有问题,问题是继电器控制神马,继电器有大有小,神马有大有小,有感性有容性,要根据神马去选择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0*7=1680w,差不多但是功率还是有点大,以防万一可以考虑加上个灭弧电容

这个灭弧电容大小应该怎么算,有无极性?

网友F:
拉弧是必然的了,不过,也不必加灭弧,区区1000w,只要继电器质量过关,10万次电气寿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前后可以用光偶隔离

光耦隔离220的电压还是什么?菜鸟,不太懂。谢谢

网友G:
光耦隔离菜鸟,继电器本身就能起到隔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弧是必然的了,不过,也不必加灭弧,区区1000w,只要继电器质量过关,10万次电气寿命是没问题的。

谢谢……

网友:
完全没问题,注意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隔离菜鸟,继电器本身就能起到隔离作用。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隔离菜鸟,继电器本身就能起到隔离作用。

谢谢大家了

网友H:
选择质量好的继电器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不加光藕直接控制继电器,很容易在继电器断开220电压的时候产生干扰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择质量好的继电器是必须的

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请教请教。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请教请教。

比如选择大厂的产品,有认证的,比如宏发的吧

网友:
多路控制用上2003,没有问题,

网友:
du多级控制。

网友:
我觉得用光耦加继电器,完美解决了把?

网友:
光耦+三极管(或mos管)驱动直流继电器,坛子里搜搜很多

网友:
安全,可以使用。

网友:
感性负载的灯上去必烧

网友:
电饭锅等很多电路就是这样的,没有隔离,甚至阻容降压的,设计好什么问题都没有,设计不好,一个LED指示灯电路都能搞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