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单片机内部EEPROM?

楼主(2013-02-07):
如题,自己有个idea,使用时要保存少量数据,想使用单片机白带的eeprom.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白带……
啥单片机?LGT?STC?AVR?

网友B:
单片机自带的都是flash吧?一般单片机都分配有给用户自己使用的空间,你好好查查手册。没有的话就估算一下自己的程序大小,预留合适的空间后再用flash。实在不行,在单片机内部flash,存数据从最后倒着往前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带……
啥单片机?LGT?STC?AVR?

stc的,有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自带的都是flash吧?一般单片机都分配有给用户自己使用的空间,你好好查查手册。没有的话就估算一下自己的程序大小,预留合适的空间后再用flash。实在不行,在单片机内部flash,存数据从最后倒

想用单片机自带的eeprom,

网友C:
STC某些带EEPROM的单片机说明书均有详细说明和例程!

网友D:
stm8吧,自带eeprom的,不过写eeprom时程序会暂停很短时间

网友E:
到stc的官网上下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某些带EEPROM的单片机说明书均有详细说明和例程!

汇编,看不太懂。没有找到有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吧,自带eeprom的,不过写eeprom时程序会暂停很短时间

stc的,不是stm8。我也想玩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stc的官网上下demo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了,试一下

网友:
伪E2。stc官网有例程。注意不同型号,程序有区别!!

网友:
CPU中的EEPROM大都要整块地改写,例如512字节的一块。需要先在RAM找块地方整块读出来,再把原块擦干净,在RAM的对应块改写好以后再回写到EEPROM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