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闭月羞花,只显示半边脸给我看,谁能帮我看看怎...

楼主(2013-02-08):
今天一打开电脑,显示器就成这样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太含蓄腼腆只让我看半边脸啊?话说,这也不是阿拉伯产的显示器啊,各位有才华的兄长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是电源还是屏的问题?换其他主机也一样的效果,,,

网友:
拔了信号线看看

楼主:
不是线……T^T

网友:
应该是液晶屏坏了,最近有摔显示器吗?
楼主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吗?

网友:
先检查下显示器的线,你这显示的明显缺色,扫描信号不对,先检查线,线没有问题检查接口,接口没问题那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了,拆开一点一点检查呗

网友:
应该是犹报琵琶半遮面……

网友:
屏坏了!换台新的吧

网友:
趁过年换个新的吧。。。

网友A:
不错啊,我的液晶拆了换灯管,裸奔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拆了4次装了4次,玻璃屏和发光衍射板都拆分家了……也没弄出您这效果
因为有发光衍射板的存在,所以肯定与灯管无关,即使只有一根灯管发光(实际是上下各两根),只是屏幕特别暗,决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切断显示”的现象。
检查数据线和信号处理部分把,这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B:
偶显示器 显示一条黑线。。。。。估计大限将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的液晶拆了换灯管,裸奔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拆了4次装了4次,玻璃屏和发光衍射板都拆分家了……也 ...

是的,灯管都能亮,电源也正常,应该是数字部分的问题,大过年的,没事就折腾折腾,也不求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显示器 显示一条黑线。。。。。估计大限将至

我的直接就跟我翻脸了(+﹏+)~(+﹏+)~(+﹏+)~

楼主:
算了,看来这屏是挂了,去旧迎新,不管它了

网友:
GATE IC 坏了

网友:
把线换成DVI线

网友:
楼主,冲上去…啪啪啪!搞定了?

网友:
用電筒照屏的黑暗區看圖像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背光驅動電路壞了

网友:
可能是屏的玻璃与排线脱开了,轻压排线处试试。如果是这样,没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