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示波器

楼主(2013-02-08):
做得不怎么样,蜘蛛挂线了,硬件技术不过关,所以电压显示会不正确,配合频率计,加入DS1302作时钟,和8个闹钟,由于是带字库的显示,为了显示波形顺畅点,加入了UT62256_32KB_SRAM作为显存。由二wav播放不成功,所以不就不加入SD卡电部分了。还加了背光亮度调节。操作可以用按键也可以用小遥控。STC12c5a60s2用24M晶体,理论可以测12M的频率(6M测试可以正常显示),不过测频率放大级用三极管放大不成功,所以改用运放,只能测1M范围内的了。

网友A:
扯了半天没说到正点上,模拟带宽是多少?用的内部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扯了半天没说到正点上,模拟带宽是多少?用的内部ADC?

是用内部adc,

网友:
做的不错,继续优化!

网友:
力挺手工族;

网友B:
壳子是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是那里买的?

裸机来的,没有壳噢!

网友:
又见飞线!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C:
stc做的 还不错 12系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做的 还不错 12系列的吧

  是的

网友D:
加上高速AD,就牛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高速AD,就牛叉了

   本来是用TLC5510/20MPS的AD集成的,由于IC脚容易开路,焊坏了3个,成功1个,不知怎么搞的,焊第一个试验品用普通烙铁焊都没问题,其它三个焊前测量好的,用白光烙铁焊,每一个不同位置的脚挂掉,所以只好用内部AD了。

网友:
用tft显示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学习了,呵呵

我用1.8寸TFT试了,速度不如12864,画点可能还OK,画线就不行了,单片机速度不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内部adc,

内部的adc没有那么高的速度,这个带宽跟晶振有关,更和adc速度有关,不可能两个机器周期就能完成采样,加上后期处理时间,理论上也采不到12m啊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蜘蛛线,真有耐心。。

网友:
有原理图么??

网友:
希望楼主提供固件和图就可以仿制一个玩了

网友F:
我自己做的STM32+TFT的也只能到1M,51能到12M!!内置的AD没那么强吧,参数上写着12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做的STM32+TFT的也只能到1M,51能到12M!!内置的AD没那么强吧,参数上写着12M而已 ...

看清,不是波形可测12M,是理论可以测12M的频率而已。我只测过6M正确。频率计12M,明吗?

楼主:
视频地址在这个贴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5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