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接有二个晶振,熔丝位应该怎么设置呢?如下图

楼主(2013-02-10):
ATmega16L接有二个晶振,熔丝位应该怎么设置呢?如下图

网友:
大过年的还在学习,好牛B啊

楼主:
学习学习再学习,挺好玩的呀

网友:
时钟晶振只用于rtc,并不用于系统时钟,应该按主时钟设置吧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才刚开始学习,

网友A:
主晶振选外部的,使用异步方式,启动RTC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晶振选外部的,使用异步方式,启动RTC时钟

除了外部晶振之外, 请问:使用异步方式,启动RTC时钟都是哪个选项呢?

网友B:
Mega16 资料文档中,在计时器2的部份有祥细关于异步工作方式的设定及使用,自己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16 资料文档中,在计时器2的部份有祥细关于异步工作方式的设定及使用,自己慢慢看。 ...

看了没看懂,第二个小晶振要正常工作,是否和熔丝位设置有关系呢?哪个熔丝位选项是用来设置定时器的呢?

网友B:
计时器2是否使能外部 32.768KHz 晶振是由寄存器 ASSR 所控制,和熔丝位选项无关。

网友C:
32768和熔丝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时器2是否使能外部 32.768KHz 晶振是由寄存器 ASSR 所控制,和熔丝位选项无关。 ...

AVR初学不熟悉,论坛里面有个哥们提供了一个开源的项目,LCD电感电容表,提供了原理图、PCB、和源程序,很久都没上论坛,联系不到他
一个兄弟弄了PCB,但是没调试出来,也送了我块PCB,
遇到的问题具体是这样,东西都焊接好后,可以驱动屏幕进入启动界面,之后再按压原理图上的这个S1和S2按钮,屏幕没有什么反应,就停在校准完毕那里了,搞不懂为什么S1  S2键盘控制不灵,PSW1键盘是好使的,长按会开机或关机,说明单片机应该是工作呢,如照片实物所示

原创者弄好的实物照片

开始以为是熔丝位的问题,修改了熔丝也没什么用,能不能是校准的误差如果过大,就不能用键盘S1 S2做进一步操作呢?还是其他问题呢
原理图、PCB、和源程序详见这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768和熔丝无关

开始我以为是熔丝位可以控制第二个晶振呢,上面有我贴的照片和源程序,搞不懂为什么S1  S2键盘控制不灵,PSW1键盘是好使的,长按会开机或关机,说明单片机应该是工作呢

网友:
楼主要小心检查源程序内I/O(按键部份)引脚的定义和实际 PCB, MCU 之间有否互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