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的定时器会死机吗?

楼主(2013-02-10):
avr有时可能会死机,但是正在使用的定时器也会跟着死机吗?比如我用定时器控制一个led的闪烁,当单片机死机后,这个灯是否还会正常闪烁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avr的定时器是否和主程序的运行无关,完全是独立的?

网友:
定时器的原理是硬件计数器计数,有那么多寄存器控制其工作,-所以刚巧的话会停的.

网友:
完全是独立的。
所以你的主程序如果死机的话,定时器有可能还在继续工作,你的定时器中断控制的灯会继续闪

网友:
不知道死机是什么状态?

如果是死循环,肯定没问题。如果是种种意外死机,那就难说

这个你自己做个死循环,试下就知道

网友:
会死,尤其在遭到接近损坏硬件的高压打击时,CPU的时钟功能会挂掉,此时CPU内部的看门狗都会失效,定时器也不计数了。最终方案就是外部加一个硬件看门狗,比如imp705。

网友:
程序飞时定时器应该可以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