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odelsim总是卡死,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3-02-10):
我电脑是64位,modelsim版本是10.0a,现在的情况是我打开modelsim总是未响应,而且CPU能用到20%~30%,我插过一个2G的内存条,应该和这没有关系吧。。。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所有组合逻辑不得出现直接的while()循环或always循环。如果有组合逻辑,记得在程序的组合逻辑里面加上延时,这样仿真工具就能跳出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所有组合逻辑不得出现直接的while()循环或always循环。如果有组合逻辑,记得在程序的组合 ...

啊,不是,什么仿真都没有,只要一打开modelsim就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是,什么仿真都没有,只要一打开modelsim就卡住。。。

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我用的是64位2003。你重装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是和你用的系统不兼容。你可以找找ModelSim的Log文件,看看到底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