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学习笔记——AVRNET项目

楼主(2013-02-10):
1前言
嵌入式以太网开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太网收发芯片的使用,一个是嵌入式以太网协议栈的实现。以太网收发芯片的使用要比串口收发芯片的使用复杂的多,市面上流通比较广泛的以太网收发芯片种类还不少,有SPI接口的ENC28J60,也有并口形式的RTL8019S,CS8900A等。嵌入式以太网协议栈有著名的uIP协议栈,Lwip协议栈,还有其他嵌入式高手开发的协议栈。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无法分出高下,适合项目需求的才是最好的。
1.1 写作理由
        在前言的最后,再说明一下我写作的理由。以前从淘宝上购买过ENC28J60,店家信誓旦旦地说能提供51 AVR LPC STM32等多个平台的代码,可以实现一个网页控制LED。头脑一热买了回来,买回来才发现,店家提供的资料零零散散,非常难懂,虽然不贵仅仅需要40多元,现在只需要20多元。但是总感觉有欺骗的嫌疑,这也可以映射出中国人做技术买卖的原则,产品多是实物而非服务。几经周转,发现原来这些ENC28J60的代码都出自一个地方——AVRNET,源自老外的一个开源项目。把最原始的代码拿来细细品味,以太网协议就不那么神秘了。在这里说一下ENC28J60的使用,熟悉了ENC28J60的驱动可以分几步走。第一步,通过ENC28J60移植uIP或者lwIP协议栈,实现TCP或是UDP通信,第二,顺着AVRNET项目走,实现一个简单的web服务器,运行静态或者动态网页。嵌入式以太网和计算机以太网开发不同,对于TCP通信而言没有windwos socke用,对于网页编程而言也没有ISS或PHP,所示实现起来会比较麻烦,但是也非常有乐趣。
1.2 平台说明
硬件平台 Atmega32 + proteus 7.10+WinPcap
编译平台 AVR Studio 6
        关于硬件平台,由于AVRNET项目采用ATmega32,分析的时候也采用Atmega32。就ENC28J60而言,对于其他的平台,例如STM32或是MSP而言只需要修改SPI操作即可。由于没有硬件平台,所以使用proteus仿真,注意仿真以太网是proteus需要安装WinPcap。
        关于编译平台,AVRNET项目使用的是AVR Stdui 4.XX。这个版本稍显老旧,我就进行了相关修改,在AVR Studio 6中重新编译,并修正了几个错误。当然其他的编译平台也适用。
        总结一句,平台选用原则——“求同存异”。
1.3 资料准备
        以太网开发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开始之前最好先大致浏览一些ENC28J60的使用手册,MICROCHIP可以下载,中文版本阅读非常方便。除此之外,需要认真阅读TCP IP相关知识,推荐一本图书《嵌入式Internet TCP/IP基础、实现和应用》。
        嵌入式开发总是一个反复借鉴的过程。该部分代码参考了AVRNET项目和奋斗开发板的相关范例。AVRNET项目网址链接http://www.avrportal.com/?page=avrnet
2 寄存器和寄存器操作
       ENC28J60的寄存器很多,操作这些寄存器需要一个良好的代码组织工作。在AVRNET项目中,把ENC28J60的驱动分解成ENC28J60.h文件和ENC28J60.c文件。H文件中主要描述ENC28J60寄存器的基本定义,而C文件主要实现了这些寄存器的操作。
2.1 寄存器定义
首先分析一下ENC28J60头文件。阅读数据手册之后,会发现ENC28J60寄存器数量较多,通过分析和整理,操作ENC28J60的寄存器需要注意以下3点。
(1)   共有三种不同形式的寄存器——控制寄存器以太网寄存器 PHY寄存器,不同的寄存器以不同的字母开头,以E MAMI加以区分。操作这三种不同的寄存器需要不同的组合命令。
(2)   寄存器被分布在4个不同的bank中,也就是说存在地址相同的寄存器,但是这些寄存器却位于不同的分区中,在操作寄存器之前必须选中正确的bank
(3)  虽然存在4bank,但是有5个寄存器在4bank的位置相同,它们是EIE EIRESTATECON1ECON2。不言而喻,这5个寄存器将会非常重要。
AVRNET项目中,寄存器被定义成8位长度,而这8位长度包含了三个部分,地址bit7(最高位)用以区分PHY和MAC寄存器地址bit6和bit5用以区分BANK,2位空间正好区分4个BANK;地址的最后5位才是寄存器的地址。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区分所有的寄存器了。列举了几行代码。由于头文件很长,所以不全部列出。
// bank0 寄存器
#define ERDPTL            (0x00|0x00)
#define ERDPTH            (0x01|0x00)
#define EWRPTL            (0x02|0x00)
// bank1 寄存器
#define EHT0              (0x00|0x20)
#define EHT1              (0x01|0x20)
#define EHT2              (0x02|0x20)
// bank2 寄存器
#define MACON1           (0x00|0x40|0x80)
#define MACON2           (0x01|0x40|0x80)
#define MACON3           (0x02|0x40|0x80)
//bank3 寄存器
#define MAADR1           (0x00|0x60|0x80)
#define MAADR0           (0x01|0x60|0x80)
#define MAADR3           (0x02|0x60|0x80)
       例如ERDPTH为位于BANK0的以太网寄存器,第一个数字0x01代表BANK0中的地址,该地址为0x01,第二个数字0x00代表BANK编号,该编号为0,意味第0BANKEHT1为位于BANK1中的控制寄存器,第二个0x20代表BANK地址为1,请注意由于BANK编号被保存在bit6bit5,所以此处为0x20,绝不是0x10MACON2为位于bank2的以太网寄存器,第一个数字0x01代表在该BANK中的寄存器地址,第二个数字0x40代表BANK编号,而第三个数字0x80代表该寄存器为以太网寄存器或是PHY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操作和控制寄存器有区别。
       为了方便寄存器操作,h文件中还定义了寄存器地址操作的掩码,简单而言就是需要查看哪些位,不需要查看哪些位。
/* 寄存器地址掩码 */
#defineADDR_MASK        0x1F
/* 存储区域掩码 */
#defineBANK_MASK        0x60
/* MACMII寄存器掩码*/
#defineSPRD_MASK        0x80
       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5个控制寄存器,EIEEIRESTATECON2ECON1
/* 关键寄存器 */
#defineEIE                     0x1B
#defineEIR                     0x1C
#defineESTAT                   0x1D
#defineECON2                  0x1E
#defineECON1                  0x1F
2.2 寄存器操作命令
       寄存器操作命令也可称为寄存器操作码。为了实现寄存器的操作,ENC28J60定义了6+1个寄存器操作命令(操作码)。操作相关寄存器至少有读寄存器命令,写寄存器命令;发送或接收以太网数据则必有写缓冲区命令或读缓冲区命令;为了加快操作,对于某些控制寄存器而言还可以有置位或者清零某位的命令;最后加上一个软件复位命令,锦上添花。
<font size="3">/* 读控制寄存器 */
#define ENC28J60_READ_CTRL_REG          0x00
/* 读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READ_BUF_MEM          0x3A
/* 写控制寄存器 */
#define ENC28J60_WRITE_CTRL_REG          0x40
/* 写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WRITE_BUF_MEM          0x7A
/* 位域置位 */
#define ENC28J60_BIT_FIELD_SET              0x80
/* 位域清零 */
#define ENC28J60_BIT_FIELD_CLR                     0xA0
/* 系统复位 */
#define ENC28J60_SOFT_RESET                        0xFF</font>

2.3 接收和发送缓冲区分配
       以太网数据的接收和发送离不开驱动芯片内部的RAM,也可称之为硬件缓冲区。ENC28J60包括8K 的硬件缓冲区,该硬件缓冲区一部分被接收缓冲区使用,另一部分为发送缓冲区使用。操作ENC28J60的最终目的为操作该硬件缓冲区。执行以太网发送命令时,向发送缓冲区中填充数据,并触发相关寄存器发送以太网数据;执行以太网接收命令时,通过查询相关寄存器或者外部中断的方式获得以太网数据输入事件,接着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相关数据。
(1)   把缓冲区划分为两个部分。把8K的硬件缓冲区划分为两个部分至少需要四个参数,接收缓冲区需要一个起始地址和一个结束地址加以描述,发送缓冲区也需要一个起始地址和一个结束地址加以描述。最理想的方式,两个缓冲区完全占据了8K的硬件缓冲区,完美地利用这一空间。由于ENC28J60的寄存器长度为8位,而硬件缓冲区的大小为8K,所以前面提到的4个地址需要8个寄存器才可以完全描述,需要把单个地址分为高8位和低8位。在AVRNET项目中,接收缓冲区较大,而发送缓冲区较小。在以太网协议中,最大的报文长度为1518字节,而最小报文长度为60字节。发送缓冲区等于或略大于1518字节,剩余的部分全部分配给接收缓冲区。接收缓冲区较大也是考虑到AVR的处理能力有限,若某个时间点收到多个以太网报文,可以先把报文闲置与硬件缓冲区中,待空闲时再从缓冲区中取出。
/* 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
#define RXSTART_INIT                0x00
/* 接收缓冲区停止地址 */
#define RXSTOP_INIT                 (0x1FFF - 0x0600 - 1)
/* 发送缓冲区起始地址 发送缓冲区大小约1500字节*/
#define TXSTART_INIT                (0x1FFF - 0x0600)
/* 发送缓冲区停止地址 */
#define TXSTOP_INIT                 0x1FFF

硬件缓冲区结构
(2)   对于发送缓冲区而言,需要指定发送缓冲区写指针,使用写缓冲区命令操作该部分缓冲区,写指针的地址会不断增长,若遇到结束地址会重新返回起始地址。对于接收缓冲区而言就稍微复杂一点,每次读取之前必须明确该次操作时的读指针位置,根据前文的代码,缓冲区读指针的起始地址为0,在第一次读操作发生之后需要立即设置下次读操作的读指针地址。ENC28J60读缓冲区时,读取的数据并不全是以太网的数据,在以太网数据之前还有下一个数据包的地址指针占两个字节,接收状态向量占4个字节,接着才是以太网数据包,该数据包包括目标MAC地址,源MAC地址,数据包类型等等;最后为CRC校验和。在接收状态向量的起始2个字节为该以太网数据包的长度,该参数也是非常有用的参数。

接收数据包结构
对于发送缓冲区而言,需要指定发送缓冲区写指针,使用写缓冲区命令操作该部分缓冲区,写指针的地址会不断增长,若遇到结束地址会重新返回起始地址。对于接收缓冲区而言就稍微复杂一点,每次读取之前必须明确该次操作时的读指针位置,根据前文的代码,缓冲区读指针的起始地址为0,在第一次读操作发生之后需要立即设置下次读操作的读指针地址。ENC28J60读缓冲区时,读取的数据并不全是以太网的数据,在以太网数据之前还有下一个数据包的地址指针占两个字节,接收状态向量占4个字节,接着才是以太网数据包,该数据包包括目标MAC地址,源MAC地址,数据包类型等等;最后为CRC校验和。在接收状态向量的起始2个字节为该以太网数据包的长度,该参数也是非常有用的参数。
3 寄存器操作实现
      ENC28j60的寄存器操作分为2+2+2部分,分别为写寄存器和读寄存器部分,读缓冲区和写缓冲区部分,写PHY寄存器和读PHY寄存器部分。
3.1 读写寄存器
       读或写寄存器的函数如下
<font size="3">unsigned char enc28j60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 设定寄存器地址区域 */
       enc28j60SetBank(address);
       /* 读取寄存器值 发送读寄存器命令和地址 */
       return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CTRL_REG, address);
}
void enc28j60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 设定寄存器地址区域 */
       enc28j60SetBank(address);
       /* 写寄存器值 发送写寄存器命令和地址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CTRL_REG, address, data);
}</font>

       读写寄存器的分为两步,第一步为选定寄存器的BANK编号,第二步为使用写命令或读命令,操作指定地址的寄存器。在ENC28J60中,由ECON1中的某两位保存BANK编号,ECON1是比较特殊的控制寄存器,在4BANK中具有该寄存器且该寄存器的地址相同。Enc28j60Bank为全局变量,用于保存当前的BANK编号,如果两次操作控制寄存器在同一个BANK时,该变量保持不变,若两次操作的控制寄存器位于不同的BANK,那么BANK的值会变为新的BANK编号。
<font size="3">void enc28j60SetBank(unsigned char address)
{
       /* 计算本次寄存器地址在存取区域的位置 */
       if((address & BANK_MASK) != Enc28j60Bank)
       {
    /* 清除ECON1的BSEL1 BSEL0 详见数据手册15页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BSEL1|ECON1_BSEL0));
    /* 请注意寄存器地址的宏定义,bit6 bit5代码寄存器存储区域位置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address & BANK_MASK)>>5);
    /* 重新确定当前寄存器存储区域 */
    Enc28j60Bank = (address & BANK_MASK);
       }
}</font>

<font size="3">unsigned char enc28j60ReadOp(unsigned char op, 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 0;

       /* CS拉低 使能ENC28J60 */
       ENC28J60_CSL();
       /* 操作码和地址 */
       dat = op | (address & ADDR_MASK);
  /* 通过SPI写数据*/
       spi_sendbyte(dat);
  /* 通过SPI读出数据 */
       dat = spi_sendbyte(0xFF);

  /* 如果是MAC和MII寄存器,第一个读取的字节无效,该信息包含在地址的最高位 */
       if(address & 0x80)
       {
              /* 再次通过SPI读取数据 */
    dat = spi_sendbyte(0xFF);
       }

  /* CS拉高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 返回数据 */
       return dat;
}</font>

读控制寄存器实际上就是严格遵守数据手册的操作要求,一次编写程序。在这里由于读MACMII寄存器时,第一个接收到的字节为无效字节,第二个字节才为有效字节。程序通过寄存器地址的最高位来判断是否为MACMII寄存器。写寄存器函数较为简单,第一次字节包括操作码和寄存器地址,第二个字节则为数据。在这两个函数中参数opENC28J60的指令,或称之为操作码,该指令占据了SPI第一个字节的前3位,参数address为寄存器地址,参数data为寄存器的具体值。
这两个函数和硬件发生某些关系,ENC28J60_CSL()和ENC28J60_CSH()为操作CS端口的操作宏,而spi_sendbyte()可通过SPI发送一个字节。修改这些函数即可在其他平台上使用ENC28J60。不过请特别注意,在使用其他开发板时由于SPI总线上可能挂载多个设备,单独使用ENC28J60时需要把其他设备的CS端口拉高,或安装一个上拉电阻。
<font size="3">unsigned char enc28j60ReadOp(unsigned char op, 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 0;

       /* CS拉低 使能ENC28J60 */
       ENC28J60_CSL();
       /* 操作码和地址 */
       dat = op | (address & ADDR_MASK);
  /* 通过SPI写数据*/
       spi_sendbyte(dat);
  /* 通过SPI读出数据 */
       dat = spi_sendbyte(0xFF);

  /* 如果是MAC和MII寄存器,第一个读取的字节无效,该信息包含在地址的最高位 */
       if(address & 0x80)
       {
              /* 再次通过SPI读取数据 */
    dat = spi_sendbyte(0xFF);
       }

  /* CS拉高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 返回数据 */
       return dat;
}
void enc28j60WriteOp(unsigned char op, 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dat = 0;
  /* 使能ENC28J60 */
       ENC28J60_CSL();
  /* 通过SPI发送 操作码和寄存器地址 */
       dat = op | (address & ADDR_MASK);
  /* 通过SPI1发送数据 */
       spi_sendbyte(dat);
  /* 准备寄存器数值 */
       dat = data;
  /* 通过SPI发送数据 */
       spi_sendbyte(dat);
  /*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font>

3.2 读写缓冲区
       读写缓冲区的操作也是易于理解的。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函数具有相同的输入参数,参数len代表被操作数据的长度,pdata为被操作数据的指针。和寄存器读写函数相似,发送或接收数据之前需要发送特定的操作码。
<font size="3">void enc28j60ReadBuffer(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
  /* 使能ENC28J60 */
  ENC28J60_CSL();
       /* 通过SPI发送读取缓冲区命令*/
       spi_sendbyte(ENC28J60_READ_BUF_MEM);
  /* 循环读取 */
       while(len)
       {
    len--;
    /* 读取数据 */
    *pdata = (unsigned char)spi_sendbyte(0);
    /* 地址指针累加 */
    pdata++;
       }
  /* 增加字符串结尾 便于操作 */
       *pdata='\0';
  /*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
void enc28j60WriteBuffer(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
  /* 使能ENC28J60 */
  ENC28J60_CSL();
       /* 通过SPI发送写取缓冲区命令*/
       spi_sendbyte(ENC28J60_WRITE_BUF_MEM);

  /* 循环发送 */
       while(len)
       {
              len--;
    /* 发送数据 */
              spi_sendbyte(*pdata);
    /* 地址指针累加 */
              pdata++;
       }

  /*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font>

3.3 读写PHY寄存器
       PHY寄存器和由ENC28J60控制的LED指示灯有关,控制这些寄存器可以控制这两个LED的驱动方式,和发生相应事件时LED的显示方式。一般情况下,一个LED指示灯常亮,显示接收和发送活动,另一个LED指示灯显示接收活动,有数据输入时产生一个点亮脉冲。PHY是比较特殊的寄存器,先要想一个控制寄存器写入PHY寄存器的地址,再向两个控制寄存器依次写入PHY寄存器的具体数据的高8位和低8位,最后等待PHY寄存器操作完成。
<font size="3">void enc28j60Phy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int data)
{
       /* 向MIREGADR写入地址 详见数据手册19页*/
       enc28j60Write(MIREGADR, address);
       /* 写入低8位数据 */
       enc28j60Write(MIWRL, data);
  /* 写入高8位数据 */
       enc28j60Write(MIWRH, data>>8);
       /* 等待PHY寄存器写入完成 */
       while(enc28j60Read(MISTAT) & MISTAT_BUSY);
}</font>

4 ENC28J60写操作
       ENC28J60的寄存器操作时ENC28J60初始化,发送以太网数据和接收以太网数据的基础。通过ENC28J60进行以太网发送数据操作,本质上为操作硬件缓冲区的发送缓冲区部分。每次发送时总是从发送缓冲区的起始地址开始填充数据,数据填充的结束地址和数据的输入长度有关。操作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之后可向发送缓冲区填充数据,即调用ENC28J60_WRITE_BUF_MEM操作码,接着置位ECON1中的 ECON1_TXRTS位启动发送,并使用等待法不断查询是否发送完毕。基本的思路还是和SPIUART发送数据相似,即填充数据,启动发送,查询发送完成。写操作的输入参数为数据包的长度len和数据包指针packet,该参数正好和uIP的网络层操作函数相对应。若是LwIP协议,输入参数将会是pBuf这种自定义数据结构,需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才应用于lwIP协议栈。
<font size="3">void enc28j60PacketSend(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packet)
{
       /* 查询发送逻辑复位位 */
       while((enc28j60Read(ECON1) & ECON1_TXRTS)!= 0);

  /* 设置发送缓冲区起始地址 */
       enc28j60Write(EWRPTL, TXSTART_INIT & 0xFF);
       enc28j60Write(EWRPTH, TXSTART_INIT >> 8);

       /* 设置发送缓冲区结束地址 该值对应发送数据包长度 */
       enc28j60Write(ETXNDL, (TXSTART_INIT + len) & 0xFF);
       enc28j60Write(ETXNDH, (TXSTART_INIT + len) >>8);

       /* 发送之前发送控制包格式字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 通过ENC28J60发送数据包 */
       enc28j60WriteBuffer(len, packet);

       /* 开始发送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TXRTS);

  /* 复位发送逻辑的问题 */
       if( (enc28j60Read(EIR) & EIR_TXERIF) )
       {
              enc28j60SetBank(ECON1);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TXRTS);
  }
}</font>

5 ENC28J60读操作
       读操作要略比写操作复杂。写操作时每次总是从硬件发送缓冲区的起始地址开始操作,而读操作时需要不断修改接收缓冲区的读指针地址,该参数需要通过NextPacketPtr完成,该变量为长度为16的全局变量。读操作时,先通过寄存器查看是否存在以太网数据包,读EPKTCNT寄存器便可返回以太网数据包的个数;若存在以太网数据包则设定读指针的地址,执行读缓冲区操作,ENC28J60的以太网数据包中前两个字节为下一个以太网数据包的起始地址,立即保存该参数至NextPacketPtr全局变量中;以太网数据包中的后两个字节为该数据包的长度,该长度只从目标MAC地址开始的数据包的长度,进行处理时还应该舍弃最后的4字节CRC校验结果;最重要的事情便是通过读缓冲区操作码把len长度的以太网数据读出,读出的目标应为软件缓冲区,例如定义在程序中的rxtx_buf。最后根据NextPacketPtr移动读指针以便下次操作,并通过操作ECON2ECON2_PKTDEC位递减了以太网数据包。
<font size="3">unsigned int enc28j60PacketReceive(unsigned int maxlen, unsigned char* packet)
{
       unsigned int rxstat;
       unsigned int len;

       /* 是否收到以太网数据包 */
       if( enc28j60Read(EPKTCNT) == 0 )
       {
              return(0);
    }

       /* 设置接收缓冲器读指针 */
       enc28j60Write(ERDPTL, (NextPacketPtr));
       enc28j60Write(ERDPTH, (NextPacketPtr)>>8);

  /* 接收数据包结构示例 数据手册43页 */

       /* 读下一个包的指针 */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 读包的长度 */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 去除CRC校验部分 */
   len-= 4;

       /* 读取接收状态 */
       rxstat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rxstat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 8;

       /* 限制检索的长度  */
  if (len > maxlen-1)
       {
    len = maxlen-1;
  }
  /* 检查CRC和符号错误 */
  /* ERXFCON.CRCEN是默认设置。通常我们不需要检查 */
  if ((rxstat & 0x80)==0)
       {
          //无效的
          len = 0;
       }
       else
       {
    /* 从接收缓冲器中复制数据包 */
    enc28j60ReadBuffer(len, packet);
  }

  /* 移动接收缓冲区 读指针*/
       enc28j60Write(ERXRDPTL, (NextPacketPtr));
       enc28j60Write(ERXRDPTH, (NextPacketPtr)>>8);

       /* 数据包递减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KTDEC);

  /* 返回长度 */
       return(len);
}</font>

6 ENC28J60初始化操作
       ENC28J60的操作比较琐碎。第一,进行CS端口的相关配置,即把该端口设置为输出状态,该部分代码可以出现在任何硬件初始化代码中,例如可以把所有的IO操作放入gpio_config中;第二,进行软件复位,并通过查询ESTATESTAT_CLKRDY标志位确定是否复位完成;第二,初始化NextPacketPtr变量,该变量的初值为发送缓冲区的起始地址;第三,配置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的区间;第四,若干参数配置,请看代码注释部分,ENC28J60具有自动填充0 的功能,即发送报文长度低于以太网最小报文长度时可以填充0至最小长度;第五,写入MAC地址,由于ENC28J60内部没有全球唯一的MAC地址,所以该地址需要软件填写。但是这种软件填写方式存在缺陷,实际应用中可以含有全球唯一的MAC地址的EEPROM,从EERPOM读取MAC地址并用该地址初始化ENC28J60;第六,初始化中断,并使能接收,ENC28J60含有多个中断,最重要的有全局中断和数据包带接收中断。
<font size="3">void enc28j60Init(unsigned char* macaddr)
{
  /* CS端口为输出 */
  DDRB |= (1<<4);

  /* 禁止ENC28J60 */
  ENC28J60_CSH();
       /* ENC28J60软件复位 该函数可以改进*/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SOFT_RESET, 0, ENC28J60_SOFT_RESET);
  /*查询ESTAT.CLKRDY位*/
       while(!(enc28j60Read(ESTAT) & ESTAT_CLKRDY));

       /* 设置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该变量用于每次读取缓冲区时保留下一个包的首地址 */
       NextPacketPtr = RXSTART_INIT;

  /* 设置接收缓冲区 起始指针*/
       enc28j60Write(ERXSTL, RXSTART_INIT & 0xFF);
       enc28j60Write(ERXSTH, RXSTART_INIT >> 8);

  /* 设置接收缓冲区 读指针*/
       enc28j60Write(ERXRDPTL, RXSTART_INIT&0xFF);
       enc28j60Write(ERXRDPTH, RXSTART_INIT>>8);

  /* 设置接收缓冲区 结束指针 */
       enc28j60Write(ERXNDL, RXSTOP_INIT&0xFF);
       enc28j60Write(ERXNDH, RXSTOP_INIT>>8);

       /* 设置发送缓冲区 起始指针 */
       enc28j60Write(ETXSTL, TXSTART_INIT&0xFF);
       enc28j60Write(ETXSTH, TXSTART_INIT>>8);
       /* 设置发送缓冲区 结束指针 */
       enc28j60Write(ETXNDL, TXSTOP_INIT&0xFF);
       enc28j60Write(ETXNDH, TXSTOP_INIT>>8);

  /* 使能单播过滤 使能CRC校验 使能 格式匹配自动过滤*/
       enc28j60Write(ERXFCON, ERXFCON_UCEN|ERXFCON_CRCEN|ERXFCON_PMEN);
       enc28j60Write(EPMM0, 0x3f);
       enc28j60Write(EPMM1, 0x30);
       enc28j60Write(EPMCSL, 0xf9);
       enc28j60Write(EPMCSH, 0xf7);

  /* 使能MAC接收 允许MAC发送暂停控制帧 当接收到暂停控制帧时停止发送*/
  /* 数据手册34页 */
       enc28j60Write(MACON1, MACON1_MARXEN|MACON1_TXPAUS|MACON1_RXPAUS);

  /* 退出复位状态 */
       enc28j60Write(MACON2, 0x00);

  /* 用0填充所有短帧至60字节长 并追加一个CRC 发送CRC使能 帧长度校验使能 MAC全双工使能*/
       /* 提示 由于ENC28J60不支持802.3的自动协商机制, 所以对端的网络卡需要强制设置为全双工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MACON3, MACON3_PADCFG0|MACON3_TXCRCEN|MACON3_FRMLNEN|MACON3_FULDPX);

  /* 填入默认值 */
       enc28j60Write(MAIPGL, 0x12);
  /* 填入默认值 */
       enc28j60Write(MAIPGH, 0x0C);
  /* 填入默认值 */
       enc28j60Write(MABBIPG, 0x15);

  /* 最大帧长度 */
       enc28j60Write(MAMXFLL, MAX_FRAMELEN & 0xFF);
       enc28j60Write(MAMXFLH, MAX_FRAMELEN >> 8);

  /* 写入MAC地址 */
       enc28j60Write(MAADR5, macaddr[0]);
       enc28j60Write(MAADR4, macaddr[1]);
       enc28j60Write(MAADR3, macaddr[2]);
       enc28j60Write(MAADR2, macaddr[3]);
       enc28j60Write(MAADR1, macaddr[4]);
       enc28j60Write(MAADR0, macaddr[5]);

       /* 配置PHY为全双工  LEDB为拉电流 */
       enc28j60PhyWrite(PHCON1, PHCON1_PDPXMD);

  /* LED状态 */
  enc28j60PhyWrite(PHLCON,0x0476);

  /* 半双工回环禁止 */
       enc28j60PhyWrite(PHCON2, PHCON2_HDLDIS);

  /* 返回BANK0 */
       enc28j60SetBank(ECON1);

  /* 使能中断 全局中断 接收中断 接收错误中断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IE, EIE_INTIE|EIE_PKTIE|EIE_RXERIE);

  /* 接收使能位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RXEN);
}</font>

7 总结
ENC28J60的驱动编写算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其他的以太网驱动芯片的操作和ENC28J60的操作类似,其操作的核心即时数KB的硬件缓冲区。本例不能给出合适的运行范例,因为以太网驱动芯片要配合以太网协议栈来实现,而以太网协议栈内容很多,即使通过uIP或是lwIP也必须面对繁多的基础知识。ENC28J60的驱动是以太网协议栈实现的基础,通过ENC28J60还将会分析uIP协议栈,lwIP协议栈的应用。在实现TCP通信之后,还将会结合AVRNET或uIP,lwIP协议栈实现web服务器,通过网页交换数据。

网友:
年前刚写了一个基于这款芯片的网络模块,MCU用的是nuc120,用的是UDP,效率一直调不满意,只有30KB每秒。。。回头认真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看看有没有可以进一步优化的地方。

网友A:
兄弟写了一篇好文章 正需要

网友:
内容很给力嘛~~

网友:
正准备入ENC28J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写了一篇好文章 正需要

接着几天还有uIP或是lwIP,http网页控制相关内容!
请关注,有问题请提出,共同交流!

网友:
我这几天也在写这个应用 发现提供的源码要想运行起来 还是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注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
謝謝你,註解滿詳細的.

网友:
好文章,收下好好研究

网友:
此帖必火,顶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
哎!在家看他的数据手册了,还是没感觉。看到这帖我真的太高兴了,看来没白跑网吧啊

网友:
看来没白跑网吧啊

网友:
学习了,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网友B:
这个片子适合低速小型应用,比如门禁监控类;

现在 ENC424J600 出来了,速度飞快,配合有总线的处理器还是不错,建议楼主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适合低速小型应用,比如门禁监控类;

现在 ENC424J600 出来了,速度飞快,配合有总线的处理器还是 ...

有时间玩玩,现在这个是10M的,那个应该是10/100M。

网友C:
mark! ENC424J600未玩过,ENC28J60玩过很久了。支持一下。

网友:
刚买了模块,还在摸索怎么用
感谢分享心得,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2013-03-12):
楼主大好人,学习了!

网友:
受益匪浅,正在学习中

网友:
记号留名 要做ENC424J600 参考一下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
這個比較強悍

网友:
写的很好,但我有一个疑问,文章中说"对于发送缓冲区而言,需要指定发送缓冲区写指针,使用写缓冲区命令操作该部分缓冲区,写指针的地址会不断增长,若遇到结束地址会重新返回起始地址。"难道发送缓冲区就不能存储2个及以上的数据包(一个数据包正在发送,另外又有一个数据包正在往缓冲区里写,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着几天还有uIP或是lwIP,http网页控制相关内容!
请关注,有问题请提出,共同交流! ...

好文学习了
很期待下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着几天还有uIP或是lwIP,http网页控制相关内容!
请关注,有问题请提出,共同交流! ...

这个要顶的,必须顶~

网友:
只能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的,必须顶~

一直忙于硕士论文答辩和实习工作交接的事宜,一直没有时间写!
不好意思,但是说到做到,不含糊!

网友:
学习了,继续期待楼主的web服务器、http网页控制相关内容部分。

网友E(2013-05-30):
引用 楼主:
一直忙于硕士论文答辩和实习工作交接的事宜,一直没有时间写!
不好意思,但是说到做到,不含糊! ...

楼主的代码编辑软件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代码编辑软件是啥?

先使用了AVR Studio 6
然后用了 STM32 IAR 5.5

网友F:
enc28j60在数据量过大时有死机现象 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enc28j60在数据量过大时有死机现象 怎么处理

比较抱歉,我还没有使用ENC28J60传输大数据的情况!
是否可以把你的测试环境描述的清楚一点,我有时间一定会测试的!

网友:
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G:
不知楼主的ENC28J60有没出现接收溢出后一段时间就不能再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的ENC28J60有没出现接收溢出后一段时间就不能再接收的问题.

接收溢出我还没有仔细测试过!
能否相似说明出现问题的 场景,我好复现你的场景!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收溢出我还没有仔细测试过!
能否相似说明出现问题的 场景,我好复现你的场景! ...

电脑直接用UDP不断发数据,速度快,溢出,但是还是能接收,溢出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H(2013-07-03):
lwip那段特别期待,楼主加油!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lwip那段特别期待,楼主加油!

呵呵 有时间动手学习一下估计便可实现!
资料看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时间动手学习一下估计便可实现!
资料看了很长时间了!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请问这个操作在每次发送数据包之前有什么用?另外,从你的讲解和代码中可以知道几种不同的OP操作,为什么在官方的数据手册里没有找到说明的地方?还是我找的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H: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请问这个操作在每次发送数据包之前有什么用?另外, ...

#define ENC28J60_READ_CTRL_REG          0x00
/* 读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READ_BUF_MEM          0x3A
/* 写控制寄存器 */
#define ENC28J60_WRITE_CTRL_REG          0x40
/* 写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WRITE_BUF_MEM          0x7A
/* 位域置位 */
#define ENC28J60_BIT_FIELD_SET              0x80
/* 位域清零 */
#define ENC28J60_BIT_FIELD_CLR               0xA0
/* 系统复位 */
#define ENC28J60_SOFT_RESET                  0xFF

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ENC28J60_READ_CTRL_REG          0x00
/* 读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READ_BUF_MEM          ...

你之前发的那个命令列表我看到了,我是没有理解下面这个函数:
// write per-packet control byte (0x00 means use macon3 settings)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其中,enc28j60WriteOp()的原型是:
void enc28j60WriteOp(u8 op, u8 address, u8 data)
{
   u8 dat = 0;

   ENC28J60_CSL();
   // issue write command
   dat = op | (address & ADDR_MASK);
   spi_readwrite(dat);
   // write data
   dat = data;
   spi_readwrite(dat);
   ENC28J60_CSH();
}

很明显,上面这个函数通过SPI接口先发送了0x7A,后发送了0x00。
其中,第一个数据0x7A是op | (address & ADDR_MASK)的结果,而事实上address取任何地址都无法影响到bit1、bin3、bit4,因为前面op是01111010b,如果第一个0x7A是在告诉ENC28J60我要控制的寄存器地址的话,我不理解0x7A选择的是哪一个寄存器?不知道我哪里理解的不对。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H:
我找到地方了,看来确实是文档看的不仔细,在SPI那章有解释,多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找到地方了,看来确实是文档看的不仔细,在SPI那章有解释,多谢楼主了。 ...

诶,我当时是每一个寄存器的操作我都仔细查看的!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欢迎你进入嵌入式互联网世界!

网友I:
好文章,楼主继续吧

网友:
学习了!THANKS!等待楼主后面文章!

网友:
很详细!太感谢了

网友:
有用 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文章,楼主继续吧

后面的文章陆陆续续在今天(2013年)过年的时候都陆陆续续发到论坛上了,你可以搜索以下!
或者点我的头像!

网友:
晚上再看.不错

网友:
mark,近期准备玩这颗芯片。

网友J:
写得很详细,非常不错,楼主辛苦了
39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数据包长点的,传输量大就很容易发生死机的情况,这个也许跟芯片的硬件流控这些有关系,一直也没有深入研究,毕竟这个东东一般也都是低速应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文章陆陆续续在今天(2013年)过年的时候都陆陆续续发到论坛上了,你可以搜索以下!
或者点我的头像 ...

点击头像不能看到你发过的帖子啊?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为了进行测试,我会将发送到ENC28J60“发送缓存区”里的数据马上通过SPI接口读回来看数据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还没有给发送使能),能这样测试吗?我移植了lwip+enc28j60,正在想办法测试,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或者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击头像不能看到你发过的帖子啊?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为了进行测试,我会将发送到ENC28J60“发送缓存 ...

1.你可以点击自己的头像看看,可以看到您以前发过的帖子。

2.我猜想你正在进行TDD测试
如果真的是需要这样做的话,在填充发送缓冲区的时(使用写缓冲命令)需要记录起始地址,在填充动作完成之后,再使用读缓冲区命令从刚才记录的起始地址读取一定长度的数据。
3.lwip和enc28j60
我觉得调试网络还是有点运气成分的,我一般一直好驱动之后采用ping命令,尝试能否是否可以达到目标板。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参考别人的例子以节约时间。
建议可以尝试RT-Thread简单有效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写得很详细,非常不错,楼主辛苦了
39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数据包长点的,传输量大就很容易发生死 ...

如果是高速的情况下的话,也不会使用STM32这样的芯片。不如使用linux+ARM9以上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楼主:
1.你可以点击自己的头像看看,可以看到您以前发过的帖子。

2.我猜想你正在进行TDD测试

恩,一直没注意可以点击图标看主题,现在正在看你之前的帖子。我仿照STM32F103挂载ENC28J60的代码,在STM32F407上做移植,老板的意思要支持几种常见的以太网模块,先支持SPI接口的ENC28J60,感觉SPI以太网调试不像SPI调试NANDFLASH那样,知道FLASH里存储了啥,读出来写回去没有错就OK,网络我还不太熟,也使用过一些网络监控软件,感觉目前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测试ENC28J60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一直没注意可以点击图标看主题,现在正在看你之前的帖子。我仿照STM32F103挂载ENC28J60的代码,在STM ...

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
例如ENC28J60发送 01 02 03 04 PC机可以收到 01 02 03 04,放过来再来一次便可证明发送和接收都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好像要使用winpcap捕获以太网数据,暂时还不会弄,所以搁置了!

网友H:
不知enc28j60的中断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enc28j60的中断如何使用?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话,在中断中改变标志位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可以发送消息邮箱

网友:
持续关注,以后的项目需要用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define ENC28J60_READ_CTRL_REG          0x00
/* 读缓冲区 */
#define ENC28J60_READ_BUF_MEM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请问,这里的0,和0x00两个参数怎么理解?

文档里说发送数据包之前应该发个包控制字节,然后给出了包控制字节的格式,但是没弄明白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怎么就发包控制字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WRITE_BUF_MEM, 0, 0x00);

请问,这里的0,和0x00两个参数怎么理解?

这个我需要查看一下驱动代码,有些细节时间久了逐渐淡忘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需要查看一下驱动代码,有些细节时间久了逐渐淡忘了!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细致,虽然我暂时无法解释清楚问题的本质原因,但是基本可以判断问题出在缓冲区的地址分配上。
1.首先我查看了自己的驱动程序,尝试去除该行,但是若去除该行便无法ping目标板
2.查看了rt-threa的的enc28j60的驱动代码,同样保留了该行。

3.查阅了microchip的tcp ip协议栈(enc28j60驱动的出处,我个人也很喜欢使用该公司的芯片),该协议栈我个人并不熟悉,所以还需要花点时间研究。在相似的数据包发送代码中,并没有这句奇怪的语句。
但是在填写发送缓冲区之前,缓冲区的起始地址被增加了1。

顺着这个思路,我进行了以下修改,修正了这个奇怪的问题

我当时这里也存在疑问,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最后忽略了这一个细节问题。
感谢你的耐心和细致使我能够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

回想论坛中很多人问这个稳定不稳定,那个稳定不稳定,其实最靠不住的是自己!当然我自己也靠不住,需要时时刻刻反思。

网友K:
谢谢lz这么晚还回帖,手册我也看了,意思是空出一个字节来干别的用,所以起始地址加1是和手册意思相符 。参数0是不是代表寄存器0?具体我也晕了,说不清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lz这么晚还回帖,手册我也看了,意思是空出一个字节来干别的用,所以起始地址加1是和手册意思相符 。参 ...

我再次认真看了一遍,在发送过程中第一个字节并不是数据,而是控制字节,该控制字节可决定自动填充和CRC校验等参数,但是如果该控制字节的最后一位为0的话,选择macon3的参数设置,所有才有了发送一个0x00的故事

网友L:
我的ENC28J60温度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 ENC424J600未玩过,ENC28J60玩过很久了。支持一下。

能否给点资料,我的ENC28J60温度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ENC28J60温度高呢

温度高?我刚才还用手摸了一下ENC28J60,基本没有感觉,拿来的温度高!

网友:
写得不错!标记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高?我刚才还用手摸了一下ENC28J60,基本没有感觉,拿来的温度高!

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但还是能工作

网友L:
就是不知久会出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不知久会出什么情况

不常做硬件,还是等待高手回答你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常做硬件,还是等待高手回答你吧!

你能否把驱动例程发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能否把驱动例程发我学习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452-1-1.html
这个帖子的附件里面有ENC28J60的驱动。

更何况,这个帖子就是讲ENC28J60如何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抱歉,我还没有使用ENC28J60传输大数据的情况!
是否可以把你的测试环境描述的清楚一点,我有时间一 ...

你好,
我向你请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抱歉,我还没有使用ENC28J60传输大数据的情况!
是否可以把你的测试环境描述的清楚一点,我有时间一 ...

01.<font size="3">unsigned int enc28j60PacketReceive(unsigned int maxlen, unsigned char* packet)

02.{

03.       unsigned int rxstat;

04.       unsigned int len;

05.

06.       /* 是否收到以太网数据包 */

07.       if( enc28j60Read(EPKTCNT) == 0 )

08.       {

09.              return(0);

10.    }

11.

12.       /* 设置接收缓冲器读指针 */

13.       enc28j60Write(ERDPTL, (NextPacketPtr));

14.       enc28j60Write(ERDPTH, (NextPacketPtr)>>8);

15.

16.  /* 接收数据包结构示例 数据手册43页 */

17.

18.       /* 读下一个包的指针 */

19.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20.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21.

22.       /* 读包的长度 */

23.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24.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25.

26.   /* 去除CRC校验部分 */

27.   len-= 4;

28.

29.       /* 读取接收状态 */

30.       rxstat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31.       rxstat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 8;

32.

33.       /* 限制检索的长度  */

34.  if (len > maxlen-1)

35.       {

36.    len = maxlen-1;

37.  }

38.  /* 检查CRC和符号错误 */

39.  /* ERXFCON.CRCEN是默认设置。通常我们不需要检查 */

40.  if ((rxstat & 0x80)==0)

41.       {

42.          //无效的

43.          len = 0;

44.       }

45.       else

46.       {

47.    /* 从接收缓冲器中复制数据包 */

48.    enc28j60ReadBuffer(len, packet);

49.  }

50.

51.  /* 移动接收缓冲区 读指针*/

52.       enc28j60Write(ERXRDPTL, (NextPacketPtr));

53.       enc28j60Write(ERXRDPTH, (NextPacketPtr)>>8);

54.

55.       /* 数据包递减 */

56.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KTDEC);

57.

58.  /* 返回长度 */

59.       return(len);

60.}

下面的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这个出现2次我有点看不明白请指点一下

13.       enc28j60Write(ERDPTL, (NextPacketPtr));

14.       enc28j60Write(ERDPTH, (NextPacketPtr)>>8);

15.

16.  /* 接收数据包结构示例 数据手册43页 */

17.

18.       /* 读下一个包的指针 */

19.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20.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21.

22.       /* 读包的长度 */

23.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24.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8;

25.

网友M:
如果单片机集成了mac  在外加一个phy芯片  那么我们还需要配置这些东西吗

网友:
对这个我也不太熟呢
现在也正在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01.unsigned int enc28j60PacketReceive(unsigned int maxlen, unsigned char* packet)

02.{

下面的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这个出现2次我有点看不明白请指点一下

请查看本帖8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单片机集成了mac  在外加一个phy芯片  那么我们还需要配置这些东西吗

呵呵!这些配置的内容虽然复杂,但是耐性的对比代码和数据手册也就不那么复杂了!

例如STM32F107,对比数据手册和实例代码,如果刚入手的话也会感觉很复杂的!不过看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些配置的内容虽然复杂,但是耐性的对比代码和数据手册也就不那么复杂了!

例如STM32F107,对比 ...

嗯 ,我主要是没有ENC28J60这块芯片了,avr32集成了mac了 ,所以还怎么配置参数了,是通过单片机来配置吗,然后才能用来移植uIP协议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嗯 ,我主要是没有ENC28J60这块芯片了,avr32集成了mac了 ,所以还怎么配置参数了,是通过单片机来配置吗 ...

是的,AVR32应该和STM32F107使用类似。
我没有接触过AVR32,但是感觉上来说和内部带MAC的芯片使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AVR32应该和STM32F107使用类似。
我没有接触过AVR32,但是感觉上来说和内部带MAC的芯片使用起来差 ...

ENC28J60有时掉包可能是那几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ENC28J60有时掉包可能是那几方面的原因

以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网友L(2013-08-06):
引用 楼主:
以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会

我没有认真仔细的做过这方面的测试,所以原因更不好说!

请问你已经遇到了 数据包丢失的现象了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先使用了AVR Studio 6
然后用了 STM32 IAR 5.5

我用IAR5.3编译报错,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IAR5.3编译报错,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

IAR 5.5版本指的是ARM版本,所有的代码修改到了STM32平台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着几天还有uIP或是lwIP,http网页控制相关内容!
请关注,有问题请提出,共同交流! ...

求uIP,LWIP链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O:
求uIP,LWIP链接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167-1-1.html
uIP的链接,STM32硬件,非AVR

LwIP还在我的电脑里面,整理有难度。

不过我一定会总结的,以后会视频+文档+代码 形式。

网友:
学习  楼主理解很透彻

网友:
关键要看收发数据测试情况,测试结果才能证明驱动的效率、性能及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适合低速小型应用,比如门禁监控类;

现在 ENC424J600 出来了,速度飞快,配合有总线的处理器还是 ...

我现在也正用ENC424J600,总体感觉比ENC28J60稍微复杂一点,大概都差不多~协议栈为什么不用微芯官网,用wIP,uIP协议栈啊,不是很理解

网友(2013-09-13):
MARK 最近打算弄弄这个模块

网友P:
你好,可以把AVRNET的链接地址再发一遍吧,这个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可以把AVRNET的链接地址再发一遍吧,这个无效了

http://www.avrportal.com/?page=avr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vrportal.com/?page=avrnet

十分感谢

网友Q:
最近也在看ENC28J60的驱动,看到头都大了。楼主的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写的很细,用时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
总结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近也在看ENC28J60的驱动,看到头都大了。楼主的文章写的不错!!!!

非常感谢你的评价

网友Q: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评价

你好,请问用STM32做以太网通信的话,大致上要学习哪些知识呢?我是打算使用ENC28J60作为通信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请问用STM32做以太网通信的话,大致上要学习哪些知识呢?我是打算使用ENC28J60作为通信控制器。 ...

TCP IP方面的基础知识,耐心一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CP IP方面的基础知识,耐心一点就行!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R:
请教下楼主,最近也在搞ENC28J60,遇到问题颇多,我采用的是UDP协议,中断接收方式,但现在每次一开机就会进入中断,插拔网线时也会进入中断,
进入中断清中断标志,我是这样处理的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KTDEC);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IE, EIE_INTIE|EIE_PKTIE);
......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IE, EIE_INTIE|EIE_PKTIE);

楼主(2013-10-13):
引用 网友R:
请教下楼主,最近也在搞ENC28J60,遇到问题颇多,我采用的是UDP协议,中断接收方式,但现在每次一开机就会 ...

这样的建议操作EIE的PKTIE LINKIE
打开桀纣数据包待处理中断允许位 打开连接状态改变中断允许位

当然 全局中断允许位别忘记操作,也在EIE寄存器中

网友:
源代码初始化函数中的这句enc28j60Write(ERXFCON, ERXFCON_UCEN|ERXFCON_CRCEN|ERXFCON_PMEN);貌似有bug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单播MAC地址为本机地址或CRC校验成功或模式匹配正确则不被过滤,那这样岂不是只要CRC校验通过就不被过滤了,没有起到应有的过滤效果

网友(2013-11-15):
最近学习stm32+enc28j60实现uip移植,帮助了

网友:
楼主,文章写的超好,受益了,楼主把AVRNET项目移植到STM32测试了吗?

网友S(2013-12-24):
楼主  我想问你个问题  就是我有两块开发板分别SPI+ENC28J60扩展网口   然后第一块  是主要网口接收UDP数据包 不怎么向外发送数据包                      而第二块却相反  主要是向外发送数据包  而不怎么接收数据包  那么我想问问 是不是我的两个  ENC28J60的缓冲区 应该设置正好相反啊!就是  接收缓冲区跟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在两个ENC28J60上  应该是大小相反的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细致,虽然我暂时无法解释清楚问题的本质原因,但是基本可以判断问题出在缓冲区的地址分配上 ...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ping不通问题,刚好看到这个,我在想我ping不通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但我移植的原子库函数的程序和你的程序有点不一样,你能不能帮我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从网络获取一个数据包内容
//maxlen:数据包最大允许接收长度
//packet:数据包缓存区
//返回值:收到的数据包长度(字节)
u32 ENC28J60_Packet_Receive(u32 maxlen,u8* packet)
{
        u32 rxstat;
        u32 len;
        if(ENC28J60_Read(EPKTCNT)==0)return 0;  //是否收到数据包?
        //设置接收缓冲器读指针
        ENC28J60_Write(ERDPTL,(NextPacketPtr));
        ENC28J60_Write(ERDPTH,(NextPacketPtr)>>8);
        // 读下一个包的指针
        NextPacketPtr=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
        NextPacketPtr|=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8;
        //读包的长度
        len=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
        len|=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8;
        len-=4; //去掉CRC计数
        //读取接收状态
        rxstat=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
        rxstat|=ENC28J60_Read_Op(ENC28J60_READ_BUF_MEM,0)<<8;
        //限制接收长度
        if (len>maxlen-1)len=maxlen-1;
        //检查CRC和符号错误
        // ERXFCON.CRCEN为默认设置,一般我们不需要检查.
        if((rxstat&0x80)==0)len=0;//无效
        else ENC28J60_Read_Buf(len,packet);//从接收缓冲器中复制数据包
        //RX读指针移动到下一个接收到的数据包的开始位置
        //并释放我们刚才读出过的内存
        ENC28J60_Write(ERXRDPTL,(NextPacketPtr));
        ENC28J60_Write(ERXRDPTH,(NextPacketPtr)>>8);
        //递减数据包计数器标志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包
        ENC28J60_Write_Op(ENC28J60_BIT_FIELD_SET,ECON2,ECON2_PKTDEC);
        return(len);
}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我想问你个问题  就是我有两块开发板分别SPI+ENC28J60扩展网口   然后第一块  是主要网口接收UDP数据 ...

呵呵,我个人建议两个缓冲区发送部分和接收部分设置完全一样。
理由:
以太网的缓冲区和硬件的缓冲区是不一样的,以太网的应用应该避免使用二进制的协议,多使用WEB层面的协议
以太网的应用重点不是缓冲区如何设置,而是你使用说什么协议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保存至数据库中!

当然设置的大小不同也完全可以!但是建议发送缓冲区不要小于1518.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ping不通问题,刚好看到这个,我在想我ping不通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但我 ...

我想问问你,你使用了ENC28J60,使用SPIX,那么在这个SPI总线上还挂载其他的SPI从设备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你,你使用了ENC28J60,使用SPIX,那么在这个SPI总线上还挂载其他的SPI从设备吗????? ...

太感谢了,原先都没往这方面想,没想到真是这问题,因为我spi被液晶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太感谢了,原先都没往这方面想,没想到真是这问题,因为我spi被液晶复用了 ...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折磨了自己很久!
现在恭喜你进入嵌入式以太网的世界,uIP紧紧是个开始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折磨了自己很久!
现在恭喜你进入嵌入式以太网的世界,uIP紧紧是个开始 ...

谢谢,我真的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好久

网友T:
引用 网友T:
谢谢,我真的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好久

楼主,你好,又得麻烦你了,我虽然ping通了,可是我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进行tcp server验证时根本没现象,本来应该会收到32发来的数据,而且我也打不开网址,提示无法访问网页,是不是和端口的内容有关,我对端口不太懂,也没这方面经验呢,还是和串口有关呢,麻烦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又得麻烦你了,我虽然ping通了,可是我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进行tcp server验证时根本没现象,本 ...

这是程序部分的,里面关于监听端口和串口的设置,再进行这些操作时,电脑上的端口是不是该相应的打开呢?太复杂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折磨了自己很久!
现在恭喜你进入嵌入式以太网的世界,uIP紧紧是个开始 ...

你好,我找到解决的方法了,真的是因为80端口被电信封了,现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我找到解决的方法了,真的是因为80端口被电信封了,现在可以

恭喜你解决了!

网友:
mark,感兴趣,有时间玩一下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很详细,正准备学习ENC28J60......

网友:
mark,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2014-01-23):
很不错的文档,顶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从楼主这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也被楼主的认真做事的态度所折服

网友U:
兄弟时间比较多啊,写的很详细,mar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兄弟时间比较多啊,写的很详细,mark下

时间再少也要总结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再少也要总结总结!

值得学习:对技术的专研,对技术的态度,对技术的开源。
值得羡慕的是楼主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和学习能力。

楼主一出必出精品。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了,顶 and mark

网友:
顶!强帖!标记 ENC28J60!

网友(2014-02-23):
有个疑问,手册说LEDB连接成拉电流点亮方式,就将控制工作方式的相应的寄存器的相关位初始化为半双工工作模式,
程序中你写
/* 配置PHY为全双工  LEDB为拉电流 */

73.       enc28j60PhyWrite(PHCON1, PHCON1_PDPXMD);
疑问是ENC28J60可以配置成全双工的模式而不是由LEDB连接方式确定?
我的理解是应要将相关寄存器配饰成半双工方式,以适应LEDB的拉电流接法。

网友:
这个问题要请教楼主,多谢啦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ENC28J60

网友:
mark~好资料,慢慢研究下

网友(2014-03-27):
先mark一下回头看。

网友V:
好好学习 你为什么那么牛  等待新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好学习 你为什么那么牛  等待新的更新

新的更新请查看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那边代码更新比较方便

网友W:
借人气

请教proteus中那个有关AVR+ RTL809+ IE 的项目,在安装了winpcap后,仿真没有提示错误。

就是使用网页访问时,不成功。局域网设置在同一网段。

请问有解决的吗?给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W:
借人气

请教proteus中那个有关AVR+ RTL809+ IE 的项目,在安装了winpcap后,仿真没有提示错误。

以前我也遇到过了,可能是proteus带的CPU都无法处理了,还是用实际的硬件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更新请查看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那边代码更新比较方便

感谢 一定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不太熟学习中

网友X:
谢谢楼主呀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呀  佩服佩服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有时间看看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有时间看看这个吧!

恩 好的 十分感谢你提供的博客

网友(2014-06-01):
这个一定要mark下来啊

网友:
标记,ENC28J60学习笔记——AVRNET项目

网友Y:
同样使用enc28j60,移植过uip,但我需要的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共存模式,网上一大堆都是服务端的代码,自己折腾了好久,跟踪mac地址解析啥的,反正很多代码看不明白,写死中心ip和端口,最后稀里糊涂的把客户端模式也给弄出来,但根本没搞清uip的地址解析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同样使用enc28j60,移植过uip,但我需要的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共存模式,网上一大堆都是服务端的代码,自己折腾 ...

我个人建议你不用那么纠结,既然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模式同时运行,还是使用一个linux系统,做起来简单维护起来方便!
uIP仅仅是学习TCP IP试试而已。

网友:
感谢加学习了,敬仰

网友Z:
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AA:
楼主好强大,能不能告诉我你用的硬件平台呢是哪个呢?我也买一个学学。或者发个电路图也行。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好强大,能不能告诉我你用的硬件平台呢是哪个呢?我也买一个学学。或者发个电路图也行。对这方面很有兴 ...

我买的时奋斗版,网络这东西确实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Z:
写的很详细。。。。谢谢

更多内容看这里吧!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网友AB:
楼主你好,请问你编写驱动时,有没考虑ENC28J60 Rev. B7 Silicon Errata中提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01):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请问你编写驱动时,有没考虑ENC28J60 Rev. B7 Silicon Errata中提到的问题? ...

这个我不清除,我只是参考了国外的代码!

网友AC:
再来马一个,ENC28J60只能做做一般消费电子,芯片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再来马一个,ENC28J60只能做做一般消费电子,芯片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更多内容看这里吧!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网友:
MARK   刚做完这个项目

网友AD:
高手中的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高手中的高手呀。

一般菜鸟而已,称不上高手!

网友:
那我是菜鸟鸟中的菜鸟了,呵呵。

网友:
现也在用这芯片,用M0516,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接收了,发热还是挺大的,正在找原因、、、、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电脑直接用UDP不断发数据,速度快,溢出,但是还是能接收,溢出一段时间后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 ...

我现在调也碰到这个问题,兄弟是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定时检测复位?

网友(2014-08-03):
引用 网友AE:
我现在调也碰到这个问题,兄弟是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定时检测复位?

当时没有较好的解决,等待标志超时,直接复位ENC28j60,实际应用时用的是TCP切数据量较小,还算稳定

网友:
enc28j60 mark

楼主: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到这里去看看吧!这个论坛帖子没有更新,我发现错误了也修改不了!

网友:
楼主,经常看到你,想请教你一个问题,stm32+enc28j60 如何实现广域网间通信

网友(2014-09-25):
我用了FUIP协议,硬件也是这个模块,但是网络好像不太稳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新出W5500模块,硬件TCP/IP以太网模块,有需要的坛友购买前说是在论坛上看到信息的,一律50元包邮,有兴趣请点击一下链接,谢谢支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933615687

网友(2014-12-12):
学习一下,以前有做

网友:
还是用W5500之类的芯片简单些,性能也好些

网友:
正在做msp430的板子,做好了就学以太网。mark

网友:
太棒了……向楼主好好学学

网友:
认真拜读下,有参考意义!

网友:
看了之后豁然开朗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收藏一下

网友:
买了模块到现在都不知怎么测试…

网友(2015-01-11):
好文章!受益匪浅!收下了!

网友:
   可以,谢谢分享学习心得.

网友:
mark  以太网  TCP/IP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1200.htm
同样是菜鸟,分享下找到解决一些enc28j60掉包卡死的一些方法。

网友:
mark下,等下要搞这个,刚好学习下

网友(2015-03-25):
引用 网友L:
01.unsigned int enc28j60PacketReceive(unsigned int maxlen, unsigned char* packet)

02.{

您搞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5-10-07):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绝对是  超COOL 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