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32位PAE使用8G内存及分数从5.5提高到7.4分(32楼)

楼主(2013-02-11):
今天我安装成 WIN7-32BIT时,发现内存的体验指数只有5.5分。

驱动都是由HP官方网站下载的。

有人知道原因? (如何检查与修正?)

网友A:
是4G或者以上内存吗?4G内存用32位的页表管理有点吃力了,所以要用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G或者以上内存吗?4G内存用32位的页表管理有点吃力了,所以要用64位的系统

8G内存,I7 CPU。

用32位,当然知道只能使用2.93G内存。

这里关心的是内存的速度。

网友:
那个分数不光光和速度有关,还和内存容量有关,同样是64位系统,4G换成8G后分数会提高。

楼主:
5.5 与 7.4 的差距太大了。

网友B:
会不会是32位系统只能识别一条4G内存(访问范围只是一条内存的一部分),所以就不能组成双通道了,所以在容量下降的同时,速度也大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32位系统只能识别一条4G内存(访问范围只是一条内存的一部分),所以就不能组成双通道了,所以在容 ...

有点道理,但需要证实。

目前的电脑你插一条,或两条内存,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台移动工作站使用的是 I7 四核八线程的CPU, 双SSD组成RAID 0 阵列。

网友C:
拿索引体验看配置干嘛。

搞个AIDA64跑跑内存速度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道理,但需要证实。

目前的电脑你插一条,或两条内存,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两条是双通道,带宽翻倍。

大部分应用对内存带宽不敏感,单双通道基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D:
阿莫试试用PAE解决一下,我年前装的Thinkpad W510,8G内存,WIN7-32Bit,采购PAE解决了内存问题。
去年上半年,装了个台式机,办公室用的,也是8G,同样也是WIN7-32Bit,采购PAE解决了内存问题,使用了近8个月,目前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索引体验看配置干嘛。

搞个AIDA64跑跑内存速度不就清楚了。

体验指数,也是反映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试试用PAE解决一下,我年前装的Thinkpad W510,8G内存,WIN7-32Bit,采购PAE解决了内存问题。
去年上半 ...

采购PAE ? PAE 是内存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购PAE ? PAE 是内存品牌?

PAE是为了32位系统支持4G及以上内存而诞生的.本来32位系统中页表是2级的,现在多了PAE之后可以理解成3级页表了.自然也就可以访问更多内存了.但是可以用64位系统了,就没什么必要用PAE了啊.

网友E:
仅仅是内存原因么?把测试截图贴出来看看啊。。。5.5的肯定是哪一项变成短板了,解决掉就OK,顺便PAE实际上对性能没什么帮助,纯粹扩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E是为了32位系统支持4G及以上内存而诞生的.本来32位系统中页表是2级的,现在多了PAE之后可以理解成3级页 ...

那APE为什么要“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仅是内存原因么?把测试截图贴出来看看啊。。。5.5的肯定是哪一项变成短板了,解决掉就OK,顺便PAE实际上 ...

文字能表达清楚,就不必图片了。

之前64位时最低分是显卡6.8, 内存是7.4
现在内存是5.5

APE 的配置我N年前玩过,好像是修改 CINFIG.SYS 的,估计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将APE的配置贴出来,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PE为什么要“购买”?

我觉得是村长打错字了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ECC内存,那样的话得分就会低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字能表达清楚,就不必图片了。

之前64位时最低分是显卡6.8, 内存是7.4

那就重新换成64位系统吧,惠普的同样发现8530P,系统测试得分不算低,但是流畅感依然不好。

楼主:
我现在用它放电影, 32位更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它放电影, 32位更好用。

这个是为什么呢,很好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购PAE ? PAE 是内存品牌?

PAE是Win7 32-Bit 内存解决技术。
按里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E是Win7 32-Bit 内存解决技术。
按里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

谢谢。

晚上回去测试一下。现在逛深圳 IKE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为什么呢,很好奇

举一个例子:

虽然KMPLAYER 在64位也能运行,但升级时会提示不能在64位环境里运行。

网友:
thinkpad x220,i3-2410,三星金条ddr3-1333,6g,7.4分。。。。原来用32位的时候分数好像只有4.多分

网友G:
大家都用WIN7的32位系统,是出于兼容性的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用WIN7的32位系统,是出于兼容性的考虑吗?

是的。

网友:
做个记号,也回去试一试PA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一个例子:

虽然KMPLAYER 在64位也能运行,但升级时会提示不能在64位环境里运行。 ...

以前我也用KM的。推荐推荐试试QQ影音,腾讯这次搞的真算不错。没广告,解码器更新不操心,可以自动在线搜字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E是Win7 32-Bit 内存解决技术。
按里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

哈哈哈。。。。

谢谢村长,成功了!

成功包括:

1. WIN7-32BIT能识别与使用8G的内存了。

2. 内存的速度体验分数,从5.5 提高到了7.4

网友:
还是村长厉害。记住PAE了。

网友:
标记下pae

网友H:
为啥我这边用pae失败了〒_〒
开机运行了"启动修复"→_→

幸好可以用Win7原有的启动项来进入系统………………
可能是主板太旧不支持

网友: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我这边用pae失败了〒_〒
开机运行了"启动修复"→_→

我就是按照村长上传文档一句一句执行的。

网友I:
回头试试,64bit好的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村长上传文档一句一句执行的。

后来网上有文章说并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pae~ 选用的小白鼠是四年前配的台机(普通配置)

晚上再试试~希望是步骤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头试试,64bit好的不兼容!

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必一定升级64位了。

网友:
怎么弄啊,看明白。

网友:
标记,我一直再用64位的,32位系统用的内存磁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AE是Win7 32-Bit 内存解决技术。
按里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

刚试了,内存从3.41G变成3.89G了,可是,可是,,,

机子一会儿就出故障自动关面重启了,,,
如果把开机的选择项选windows 7 就正常,只要选windows 7 PAE就会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恢复成原来的配置,或者说默认选windows 7 启动,(现在默认是windows 7 PAE)

PS:问题解决了,直接不理生成的PAE了,直接修改开机系统默认选项:右击“我的电脑”- 属性 - 高级 - 启动和故障恢复 - 默认操作系统下拉表里选择所要的操作系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村长上传文档一句一句执行的。

果然是步骤出错了~ 目前已经成功用上4g内存!哈哈!

另外查了一下,从奔腾某个系列开始,pae就得到了支持~ 地址线由原来的32位扩展到了3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试了,内存从3.41G变成3.89G了,可是,可是,,,

机子一会儿就出故障自动关面重启了,,,

我的工作站连续运行了24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站连续运行了24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PatchPAE我都用了快一年了,除了自动更新需要重启外,平时从来不关机,都是混合睡眠,秒开,也不怕掉电。
不过记得偶尔(三个月到半年)要看一下system32目录下的ntkrnlpa.exe的版本号,如果和patch过的ntkrnlpx.exe不一样就要重新执行第三步(第四步loader就不用了,N年没更新过),因为Windows Update只会更新原版的ntkrnlpa.exe,不会更新patch过的ntkrnlpx.exe。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果然是步骤出错了~ 目前已经成功用上4g内存!哈哈!

另外查了一下,从奔腾某个系列开始,pae就得到了支 ...

PAE比x86-64还要早几年出现,就是为了突破32位系统的4G内存限制。x86-64是在PAE的硬件基础上扩展的,所以64位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效率并不会比32位+PAE高,唯一优势就是64位应用程序能直接使用4G以上的内存空间,简化了开发。32位应用程序使用2G以上内存需要自己管理物理内存映射,开发起来很复杂,但确实可行,例如32位版SQL Server和Exchange Server都可以使用超过4G的内存。

网友:
学习,也试试我的6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站连续运行了24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我是一条4G的内存,,,

网友:
心动了,下载个32bit的win7试一下

网友:
win7 sp1 32bit可以识别8G,但可用的是3.2G,

网友:
哈, 不错,  赶明儿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是很好的工具啊,试试先

网友:
看这篇文章看晚了,装了WIN7 64bit,相当的郁闷。实验过所有能找到的串口监视软件,没有一个能够运行。

网友:
孤陋寡闻了,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H:
补充一下,PAE不能用于双显卡的笔记本!!
如果使用,必须保证集成显卡被完全屏蔽(我的本本就因为不能屏蔽集显,所以比较悲剧…………)

集显需要从内存中瓜分一部分为己用

网友:
回去试用一下

网友:
有机会用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下,PAE不能用于双显卡的笔记本!!
如果使用,必须保证集成显卡被完全屏蔽(我的本本就因为不能屏蔽 ...

不是不能用于双显卡,是不能用于Intel的集成显卡,驱动的问题,并不是硬件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不能用于双显卡,是不能用于Intel的集成显卡,驱动的问题,并不是硬件限制。 ...

=,=原来如此………………

貌似跟硬件本身有关系,同学的本就是双显,但可以完全屏蔽掉集显……
而我的这个即便使用独显,数据也是从集显中读取的,屏蔽掉就会黑屏。。。。相当蛋疼啊!!!

网友:
好方法,等的就是这个
64位很美好,但是对开发人员就不那么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请教大师,怎么破?换驱动吗

木有办法,只能换Server版Windows或者Linux。

网友M:
引用 网友K:
PAE比x86-64还要早几年出现,就是为了突破32位系统的4G内存限制。x86-64是在PAE的硬件基础上扩展的,所以 ...

这个补丁和网上的readyfor 4 gb补丁有什么区别?

网友N:
Readyfor 4GB 全图形化操作,用来几年了,没发现任何问题。
原理和村长的一样,只是图形化操作。

网友:
马克一下,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个补丁和网上的readyfor 4 gb补丁有什么区别?

readyfor4gb的副作用是系统会检测到内核数字签名不符,强制进入内核调试模式,桌面右下角会一直显示一串内核版本信息。
patchpae连bootloader也一起改了,跳过数字签名检查,系统是以正常模式运行,副作用只是bootloader和引导画面变成英文。
所以readyfor4gb适合懒人,patchpae适合有强迫症的人。

网友:
关注下,有个疑问就是 在windows的系统下 单进程最好占用内存不能高于2G有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大神们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道理,但需要证实。

目前的电脑你插一条,或两条内存,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也在担心你说的那个问题。
我先咨询啦了下gzhuli,然后我去买了台  X79 平台的i7。

测试结论是内存带宽和操作系统(32/64)没有关系。

网友O:
引用 网友K:
readyfor4gb的副作用是系统会检测到内核数字签名不符,强制进入内核调试模式,桌面右下角会一直显示一串 ...

大师,上次我请教你内存带宽和操作系统的问题,你还记得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141-1-1.html

理论带宽51.2G,实测大概40G。    阿莫的问题如何解释?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大师,上次我请教你内存带宽和操作系统的问题,你还记得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141-1-1 ...

内存是BIOS先配置好,然后通过ACPI传递给OS的,工作频率、单双通道、Bank交错模式等参数在BIOS阶段就已经确定了,OS只管用就行,至于用多少就是OS自己的事情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内存是BIOS先配置好,然后通过ACPI传递给OS的,工作频率、单双通道、Bank交错模式等参数在BIOS阶段就已经 ...

对啊,后来我也想清楚啦。

所以问题就来啦,阿莫的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对啊,后来我也想清楚啦。

什么现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现象?

PAE ,内存得分(带宽)变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O:
PAE ,内存得分(带宽)变高。

Windows就是按容量来算的,有啥疑问?得分是根据很多指标来算的,容量的权重最大,结果就这样了,对于这种黑匣子评测指标没啥好关注的吧。

网友:
要是XP系统也能用PAE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Windows就是按容量来算的,有啥疑问?得分是根据很多指标来算的,容量的权重最大,结果就这样了,对于这 ...

windows是安带宽算的。

4G和6G 16G没什么 区别,单通道和双很容易相差一分的。

网友:
之前找了N個破3G限制,沒個能用,就一直用3GB,如今也用上4G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windows是安带宽算的。

4G和6G 16G没什么 区别,单通道和双很容易相差一分的。 ...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ws-experience-index
Windows 体验指数基本分数通常在 1.0 到 7.9 的范围内。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具有 64 位的处理器和不超过 4 GB 的随机存取内存 (RAM),则你的电脑的内存 (RAM) 子分数将拥有 5.9 的最高分。 这表示总基本分数也将限制为 5.9。

网友P:
thinkpad x201   i3+集显,表示不能使用。开机直接黑屏。。用U盘PE恢复引导恢复正常开机。。

网友:
不错~PAE,WIN7  32位   内存,,,,,

网友Q:
顺带提下,HP也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

手上4431s的本本,自己装成win7专业版,去HP网站下载的驱动,就是怕出问题,才去HP下载的驱动。结果呢,官网的驱动居然会出问题的,打电话到HP也没能解决。

后来ghost保存系统,一项一项试,发现那个什么显卡驱动决不能选择快速安装,偶滴个天啊,一般安装这些驱动的时候谁去自选定义高级安装啊!!!这是我第二次被HP驱动折腾了,直接给他们邮件投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thinkpad x201   i3+集显,表示不能使用。开机直接黑屏。。用U盘PE恢复引导恢复正常开机。。 ...

在论坛总是有很多收获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K: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8/what-windows-experience-index

大师,我的电脑用4G的内存显示只有2G多可用。
电脑是双显卡。一个英特尔的集显,一个独显。按上面说的不能用PAE这个办法。
我想加多点可用内存怎么加?
我看别人的好像都可以用3G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用了几天,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师,我的电脑用4G的内存显示只有2G多可用。
电脑是双显卡。一个英特尔的集显,一个独显。按上面说的不 ...

http://wenku.baidu.com/view/04a82422cfc789eb172dc8b4.html

网友R:
谢谢大师。
我的电脑有独显了。我想把集显的显存改小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内存?
集显一般用多少显存就够了?

编辑:
我只要输入bcdedit/setpaeforceenable这个指令就可以支持4G了吗?
23楼那里为什么要操作那么多步(英语看不太明白- -!)?

网友K:
引用 网友R:
谢谢大师。
我的电脑有独显了。我想把集显的显存改小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内存?
集显一般用多少显存就够了? ...

Intel现在的集显都是动态分配内存的,没的改。
如果你屏蔽集显的话可以用PatchPAE。

网友R:
引用 网友K:
Intel现在的集显都是动态分配内存的,没的改。

哦 。
那我只要输入bcdedit/setpaeforceenable这个指令就可以支持4G了吗?
23楼那里为什么要操作那么多步(英语看不太明白- -!)?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哦 。
那我只要输入bcdedit/setpaeforceenable这个指令就可以支持4G了吗?
23楼那里为什么要操作那么多步 ...

哪里有什么英语了,不都是写的中文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哪里有什么英语了,不都是写的中文么?

PatchPae by wj32.
Tested on Windows Vista SP2, Windows 7 SP0 and Windows 7 SP1.

== Usage ==
1.  Open an elevated Command Prompt window.

2.  cd C:\Windows\system32.
    Make sure the current directory is in fact system32.

3.  C:\WherePatchPaeIs\PatchPae.exe -type kernel -o ntkrnlpx.exe ntkrnlpa.exe
    This will patch the kernel to enable a maximum of 128GB of RAM.

4.  C:\WherePatchPaeIs\PatchPae.exe -type loader -o winloadp.exe winload.exe
    This will patch the loader to disabl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5.  bcdedit /copy {current} /d "Windows 7 (PAE Patched)"
    This will create a new boot entry. A message should appear:
    The entry was successfully copied to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6.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kernel ntkrnlpx.exe
    This will set our boot entry to load our patched kernel.

7.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ath \Windows\system32\winloadp.exe
    This will set our loader to be our patched loader.

8.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nointegritychecks 1
    This will disable verification of the loader.

9.  bcdedit /set {bootmgr} defaul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This will set our boot entry to be the default.

10. bcdedit /set {bootmgr} timeout 5
    This will set the timeout to be shorter.
    Note: you can change this timeout to whatever you like.

11. Restart the computer and enjoy.
这是我下载的那个readme文件里的。。

网友:
好东西,留个记号,我回去试一下我的电脑,空有4g内存,在那里闲着

网友S: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下,PAE不能用于双显卡的笔记本!!
如果使用,必须保证集成显卡被完全屏蔽(我的本本就因为不能屏蔽 ...

照这么说,我的t400双显卡还不能用,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照这么说,我的t400双显卡还不能用,郁闷了

如果能完全屏蔽掉集成显卡,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照这么说,我的t400双显卡还不能用,郁闷了

不过也并不百分百确定…… 因主板而异

我这个集显,显存占用了CPU对内存的寻址空间…… 驱动不兼容,所以没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R:
PatchPae by wj32.
Tested on Windows Vista SP2, Windows 7 SP0 and Windows 7 SP1.

这个是对内核打补丁的,当然不是加个参数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对内核打补丁的,当然不是加个参数那么简单。

当时不懂,随便弄的.根据下面这个图,应该是打开了PAE.但是还是只能用2.96G.而且感觉用到2G左右,就不能用了.

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对内核打补丁的,当然不是加个参数那么简单。

还看看这个...神马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T:
还看看这个...神马情况?

空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看看这个...神马情况?

/之前要加空格的
bcdedit /  set  pae   forceenable
bcdedit /  set   increaseuserva   3072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后成功破掉了PAE,俺马上又买了8G内存插上,一共12G内存,用得挺爽的。

可是前天这破机器待机后再恢复,居然蓝屏了!

然后不管怎么修复、怎么重建引导、替换引导文件,都进不了系统了......开机到了4个球的那里就自动进入修复了。

最后只能重装....而且装了64位的,不忍心新买的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空格啊~~

设置了还是没用?

照着百度文库那个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对内核打补丁的,当然不是加个参数那么简单。

哦。。
看来只能用苦逼的2.3G了。。。

网友:
恩,还是有用的。照村长的弄不来。按70楼的readyfor4GB弄的,从2.74G可用,升为3.74G可用。但是评分时从5.5到7.1吧、。。

网友:
6g内存,32位识别3.25g后,其他的未识别内存分2g用于磁盘缓存(FancyCache For Disk),1g用虚拟磁盘(ramdisk)了
不知道这样的用法比较pae哪种效率更高?

网友:
这个造福人类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S:
照这么说,我的t400双显卡还不能用,郁闷了

是不是用 集成显卡就不能用patchpae。我的cup是i3,没有独立显卡,昨天装WIN7-32,一试就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K:
Intel现在的集显都是动态分配内存的,没的改。
如果你屏蔽集显的话可以用PatchPAE。 ...

可以调整吧,我的主板是技嘉H61的,CPU是i3,重装系统前显示内存调整为256+2M(这个数记不太清,反正是比较小),桌面性能3.1,3D性能5.0,这次调整到最大480+2M,桌面性能提高到5.2,3D提高到5.8。系统都是win7-64。

网友:
回去试试村长的方法!

网友:
按村长方法试用了  刚开始可以 后来更新了显卡驱动  现在出现无法起动   一进入 strar windows 就黑屏

网友(2013-04-08):
引用 网友Q:
顺带提下,HP也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

手上4431s的本本,自己装成win7专业版,去HP网站下载的驱动,就是怕 ...

次奥, HP的Probook6560b竟然不支持SATA3, 不支持就不支持呗, tmd在bios里面有个赫然的选项6G bps(以前版本的bios没有此选项),害得一大批人以为HP这款本能支持SATA3, 我就是被害的其中一个.

网友V:
HP8080台式机,Q45芯片组,Q9550 CPU,集成显卡,按照上面的方面无法使用PAE,现象是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Readyfor 4GB 全图形化操作,用来几年了,没发现任何问题。
原理和村长的一样,只是图形化操作。 ...

试了我的机器,启动选了死机,,怎么把那个启动删掉啊

网友:
甘B啊,装了4G才2.13G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不能用于双显卡,是不能用于Intel的集成显卡,驱动的问题,并不是硬件限制。 ...

俺的是神舟笔记本原来装的WIN7 32位 后面用了破解内存限制的一大堆软件测试ile包括PAE,一启动就黑屏。

无奈安装64位的WIN7兼容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V:
HP8080台式机,Q45芯片组,Q9550 CPU,集成显卡,按照上面的方面无法使用PAE,现象是一会就死机了 ...

今天安装了独立显卡,PAE补丁好用了。

网友(2013-06-27):
谢村长,我也下来折腾一下。

网友(2013-08-20):
收藏了,有时间试试吧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至今还是XP,总感觉WIN7又慢又不好用,有空的时候安装PAE后,看看WIN7能不能好用点。

网友(2013-11-24):
试过readyfor 4 gb,一开笔记本的摄像头就死机,这个原理一样,怎么办?32位的usb驱动不能寻址36位啊

网友:
使用板载显卡好像不可以

网友:
Thks...   今天感恩节,谢谢村长,阿莫哥和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坛友 。。。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D:
PAE是Win7 32-Bit 内存解决技术。
按里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

请问下,我安装了这个后还是没有用,,,,现在想删除PAE,怎么弄啊?

网友:
我也回去试一下,看看4G内存能否使用起来,现在才能用3G,谢谢

网友:
收藏。32bit系用8g内存

网友:
谢谢,回去试试看。

网友:
按照说明做的。能复制的字母都是复制进去的。而且都显示操作成功。重启后蓝屏。。

网友:
下了个PAE补丁,不幸蓝屏,还有屏幕花屏,停用补丁后频繁系统报错,包括压缩、解压缩、安装软件

最后装了WIN7 64位 ,正常使用中

建议直接重装 WIN7 64bit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使用的啊,稍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用 集成显卡就不能用patchpae。我的cup是i3,没有独立显卡,昨天装WIN7-32,一试就黑屏! ...

你可以试试ready4GB,我的本本就是集显+独显同时工作,win7 32bit+8GB+ready4GB工作正常

网友:
谢谢村长,我也下载来试试。4.00GB(2.98GB可用),先备份系统盘。

网友K:
最近的Windows Update更新了winload.exe和ntoskrnlpa.exe,PatchPAE工具已经失效。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最近的Windows Update更新了winload.exe和ntoskrnlpa.exe,PatchPAE工具已经失效。

大师,请问以下的  {curren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bootmgr} 要填什么呢?

5.  bcdedit /copy {current} /d "Windows 7 (PAE Patched)"
    This will create a new boot entry. A message should appear:
    The entry was successfully copied to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6.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kernel ntkrnlpx.exe
    This will set our boot entry to load our patched kernel.

7.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ath \Windows\system32\winloadp.exe
    This will set our loader to be our patched loader.

8.  bcdedit /se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nointegritychecks 1
    This will disable verification of the loader.

9.  bcdedit /set {bootmgr} defaul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This will set our boot entry to be the default.

10. bcdedit /set {bootmgr} timeout 5
    This will set the timeout to be shorter.
    Note: you can change this timeout to whatever you like.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师,请问以下的  {current}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bootmgr} 要填什么呢?

5.   ...

{current}和{bootmgr}就是填这两个,{xxx}的具体值第5步操作完之后会告诉你。

网友:
32位系统使用大内存——学习了。不知道实际应用时是否都能充分使用这些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的Windows Update更新了winload.exe和ntoskrnlpa.exe,PatchPAE工具已经失效。

今天测了一下,PatchPAE对ntoskrnlpa.exe依旧有效,但不能处理winload.exe。
经分析发现是winload.exe的特征代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导致PatchPAE检测不到。

winload.exe反编译结果

PatchPAE检测特征码

但事情往往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手工对winload.exe打上补丁(最后的jge指令修改为jmp),重启后即自动进入系统修复模式,看来是在BCD里面对winload.exe加了额外的校验。
暂时的办法是不修改winload.exe,启动时按F8选择不校验驱动程序签名。

网友:
继续挖,发现问题出在3月10号发布的KB3033929补丁,更新了SHA-2代码签名算法。
去年10月份的KB2949927就出过一次事,造成大量用户无法启动,后来微软悄悄把这个包撤掉了,这次又发了新补丁,看来修补办法就是遇到签名不符的强制进入系统修复模式。

按道理bcdedit中的nointegritychecks参数就是禁止bootmgr校验winload.exe签名的(和F8选择不校验签名等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这个SHA-2补丁后就无效,还是说微软改参数名了?

网友K:
唉,峰回路转,事情往往还是那么简单,只是人老了记性不好,手工改完winload.exe居然忘了更新PE checksum,改过来就没事了,和KB3033929补丁无关。

网友X:
有用集显的成功的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有用集显的成功的吗?

我的T400就是双显卡的,用这个补丁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T400就是双显卡的,用这个补丁用了好几年了.

我是说只有一个集显的电脑!

网友K:
Intel集显不行,驱动问题,有本事自己逆向驱动程序研究研究怎么破。

网友:
原来是intel的集显不行,看来不用折腾了

网友:
买了张显卡,然后把8G内存都用上了,哈哈

网友Z:
引用 网友K:
Intel集显不行,驱动问题,有本事自己逆向驱动程序研究研究怎么破。  ...

那现阶段所有的intel的 cpu 用核显   就不能用PAE?

网友K:
引用 网友Z:
那现阶段所有的intel的 cpu 用核显   就不能用PAE?

以前的是不行,现在新的就不清楚了,新机器我基本上都装64位了。

网友(2015-04-12):
谢谢村长,我的WIN7 32也终于能用上4G了,目前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下,PAE不能用于双显卡的笔记本!!
如果使用,必须保证集成显卡被完全屏蔽(我的本本就因为不能屏蔽 ...

请问一下,我patch ntkrnlpa.exe成功,而winload.exe pach不成功,试了几次了,什么原因呢!win7 lenovo i3 m350 两条2G内存 DDR3 1333

网友(2015-08-07):
正要使用,太好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以前的是不行,现在新的就不清楚了,新机器我基本上都装64位了。

大师,现在有没有用于win10的PAE?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大师,现在有没有用于win10的PAE?

不清楚,我从8.1开始就直接装的64位。
我常用的软件中除了Mach3是必须32位以外,其它都能在64位系统下完美运行,所以没再关注有没有用于新系统的补丁。

网友(2016-05-04):
太好了,电脑加到了4G内存,几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个工具

网友:
不错的软件,但发现每次使用电脑的时候都在不知道哪个时刻会有几秒钟卡滞,过去又一切正常了。

网友:
以前没太关心,还真能用上

网友(2018-07-21):
引用 网友K:
唉,峰回路转,事情往往还是那么简单,只是人老了记性不好,手工改完winload.exe居然忘了更新PE checksum, ...

请问一下如何手动修改PE Check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