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入门用的(一个FPGA的教程)和(一个FPGA开发板)

楼主(2013-02-11):
标题是怕有歧义,写过C的应该都明白...

现在对FPGA越来越感兴趣了,想稍微了解下。

请大家推荐入门用的(一个FPGA的教程)和(一个FPGA开发板)
(话说taobao上FPGA的开发板为啥那么贵...)

有谁要出的吗。。

网友A:
多少算便宜? 拆机BOM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算便宜? 拆机BOM价格???

点了一个链接进去 2999 吓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一个链接进去 2999 吓死人了....

=,= 你点进去的板子资源那么多……贵点也是应该的啊…………

况且那种板子是可以直接拿来做产品的~ 不是学习板

网友B:
如果学习能力强,可以选DE2 之类的板子(2000左右)可以一次到位。
不然只是先入门的话,可以选择这一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n&id=7849596589
可以顺利快速入门,增加学习兴趣
当然需要另外还要买USB BLASTER的烧录器。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正考虑要不要半价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学习能力强,可以选DE2 之类的板子(2000左右)可以一次到位。
不然只是先入门的话,可以选择这一款。

你那些东西打包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方向是准备做高速还是准备做算法?
高速数据处理必须要官方的板子,便宜的板子没有高速ADC,DAC
弄算法一般的板子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一个算法系统用.NET写肯定不快,中间用有很多无用代码;
然后用C语言写,能快很多,去掉了无用代码
若果用FPGA就是去掉无用的bit位,因为C里面是以32位或者64位为最小单位;

网友:
入门我觉得像 Altera DE0-Nano 应该就可以了,虽然只是某次试用了一下,但觉得很小巧,而且带了烧写器,一板搞定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464-1-1.html  这个要不要…

网友:
入门整个核心板就行了  不到200元

网友:
建议功能全一点好!

网友B:
我的那个原本考虑50不包邮出的(可送一串口烧录),但是最近要做一些试验,所以还是先留着(至少到月底)。
我之前直接买过一个400的,带LCD,带摄像头/SDRAM/SRAM/FLASH/USB/SD的,一下子吃不透,放了好久。
后来买了那个板子(我给出链接的那个),学一段时间  回头再调400的板子,有感觉了。

初学建议就买 我推荐的那个,入门快,先找点感觉,才100出头。有LED/数字管/串口,初学有帮助。学好了再买好些。
当然还要买USB-BLASTER烧录器,几十块。我买的是三合一的(ALTERRA/LATTICE/XILINX 180左右),图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原本考虑50不包邮出的(可送一串口烧录),但是最近要做一些试验,所以还是先留着(至少到月底)。
我 ...

等你出 我不急 我要等到以后再用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490192953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 stm32+fpga的板子啊!
入门足够啦!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301-1-1.html

网友:
黑金的不错,也就700,视频教程齐全!

网友(2013-11-22):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原本考虑50不包邮出的(可送一串口烧录),但是最近要做一些试验,所以还是先留着(至少到月底)。
我 ...

楼主那个入门的fpga板子打算出吗

网友(2013-12-28):
推荐一款FPGA套件,采用FPGA系统板(FPGA核心板+扩展底板)+外围数字电路模块(矩阵键盘/拨码开关输入模块、数码管/液晶显示模块)+外围数模混合电路模块(单路高速A/D模块、单路高速D/A模块)+外围模拟电路模块(前级衰减模块、前级放大模块、通用放大模块、通用滤波模块、压控增益放大模块、自动增益控制模块、功率放大模块)等组合套装。
http://fpgadev.taobao.com/search ... p;scene=taobao_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