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520s笔记本电脑不能接收无线路由器信号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11):
惠普4520s笔记本电脑不能接收无线路由器信号时什么原因,电脑上的无线开关也不起作用的,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WIN8不支持WEP加密路油,改WPA吧

网友:
无线网卡也找不到了吧,还能怎么搜索无线网络呢。

楼主:
原来可以无线上网的,就最近不行啦、

楼主(2013-06-21):
重装系统后,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无线服务有没有打开设置成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