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魏坤老师,将Linux QT + ARM + FPGA DIY示波器进行到底

楼主(2013-02-11):
趁着寒假,开工DIY示波器
方案:
       英倍特公司ATMEL的ARM9开发板芯片型号为AT91SAM9G45,跑linux操作系统,QT进行示波器界面的绘制,版本为4.7.3。
       FPGA板子用了公司里的XC6SLX45测试板子,双通道DDR2哦!!可以日后升级到双通道1G 8bit的采样率!!
       AD前端还未设计,打算以魏坤老师的开源前端为设计基础。但是现在采用的前端AD是黑金开发板的AD/DA模块,AD为AD9280,最高采样率为32Mbps。DA模块为AD9708,最高时钟为145Mhz,用于产生测试信号。
       由于英倍特开发板的9G45的EBI1没有引出,所以FPGA与9G45之间的通信采用SPI,SPI_CLK驱动设定>80Mbps。
       DA产生1K的方波,QT采集显示的结果如下图:

楼主:
QT界面还有显示未调整好,等待以后慢慢更新,立志贴啊!!一天坚持到底!!争取做到双通道1GHz,8bit采样的示波器!!

网友:
排线挺欢乐呀

网友:
牛人,开源的不?

网友:
关注进展…Qt挺好用的!

网友:
霸气 除了前端 其实 后面的构架 做商品示波器都够了!

网友:
希望楼主共享资料,也正在研究

网友:
支持下楼主,希望早日完善

网友:
先做成套件开源吧,让大家和你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也正在研究

网友:
期待LZ带大家一起玩,呵呵

网友:
希望版主能够开源,大家一起学习吧!也希望阿莫能加精!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开源呀

网友:
就是啊,我这是第二次来支持LZ了

网友:
厉害,关注一下,支持,希望楼主开源呀

网友:
mark,希望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2013-04-12):
支持楼主,DIY逐步走向中高端。

网友(2013-08-25):
我也想玩玩

网友(2013-09-26):
高配置啊!

网友:
到此一游

网友(2013-10-29):
做个记号,看能不能学到这个高度啦?

网友: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牛B,羡慕嫉妒啊

网友:
感觉本论坛的牛人太多了,学习了,刚好我也想这样做一个。

网友:
不知道牛人这两个板子是怎么通讯的,很想知道。

网友:
太监了。发励志帖得一般都回太监

网友(2014-03-10):
同行啊,可以交流

网友:
自己以前试着学习改进的,感觉示波器精华都在前端模拟部分设计啊

网友:
魏坤  不会是 也去打工了吧?  示波器 要竞争过普源DS 就成功了

网友:
学习了,建议你们这些大侠以魏的为蓝本,不断改进,
有技术的出技术(技术提升),
有采购渠道的出采购渠道(成本降低),
有生产能力的出生产能力(分工精确)
有资金的投资(做大做强)
尊重知识产权,谢谢楼主
如有意向我们多交流 QQ 583155816

网友:
楼主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网友:
全才啊,fpga与arm都通,软硬件通吃。

网友(2014-07-20):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自己还没找着方向呢

网友:
不知楼主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太监了吧。。。

网友:
楼主 人呢//?进展如何?

网友(2014-09-24):
学习学习,正在做示波器的项目。

网友(2014-11-07):
怎么样了?

网友:
讲讲思路啊

网友:
LZ那块黑色的板子是什么??

网友:
太高大上了吧,屌丝伤不起呀

网友(2015-02-08):
咋样啦,坚持啊.

网友(2015-05-26):
很不错!QT在linux做界面的确是不错的选择。我想问一下,FPGA的配置是通过arm中的flash还是片外配置芯片?

网友(2015-12-06):
真后悔,当初在学校没跟魏坤老师一起学啊

网友(2016-02-05):
感觉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2017-04-12):
楼主的FPGA和ARM的板子用的什么总线连接呀

网友(2019-08-31):
楼主的示波器咋样了

网友(2019-10-29):
楼主,能开源吗?最近也打算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