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FT屏模块白屏问题!!!

楼主(2013-02-12):
小弟我买了一个TFT屏模块,320×240的,主控芯片ILI9325。
我的单片机开发板为MC9S08JM60,基本参数:RAM:4K;FLASH:60K;内部晶振:32MHZ(应该是,详见附件数据手册);性能应该基本满足。

问题是这样的:我根据厂家送的例程和王伟民TFT教程一步一步将历程中的函数拷贝进了一个main.c里面,更改为自己的I/O口之后,编译后无错。
但无论怎么让它清屏还是画方框都是白屏一个,目测是LED背光.....
我已经检查了接线数遍,肯定没错。接线:1、控制线:RS-PTB1,WR-PTB2,RD-PTB3,CS-PTB4,RST-PTB5;2、数据线:DB0-7接PTE0-7
什么延时、不接RD、上拉、增强驱动都试过了,而实验现象只有一个:白屏背光。
单片机数据手册和我的程序见附件。
诸位大神,真是熬不住了.....谢谢各位,跪求指导!!!新年快乐!!!

楼主:
屏是淘宝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50830813

网友A:
两点要注意,8位还是16位,
再就是初始化里面的延时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要注意,8位还是16位,
再就是初始化里面的延时要加大

嗯谢谢。是8位的,延时我都加到2秒了.......

网友B:
换个屏如还是这样,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如还是这样,程序问题

这个.....我手头上也就一个屏啊.......

楼主:
麻烦大家有时间的话麻烦看下程序吧.....我都打算去买个51开发板了.....

网友B:
买51开发板时最好也再买1-2个屏试试,假期还是休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51开发板时最好也再买1-2个屏试试,假期还是休息吧

我也想啊……进度赶不上……您是说屏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卖家 没有送DEMO

网友D:
先看看读ID,如果能读到ID,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读ID,如果能读到ID,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那请问读ID是怎么整?用串口调试助手还是会在TFT屏幕上显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 没有送DEMO

送了51的,我移植到飞思卡尔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送了51的,我移植到飞思卡尔上了

飞思卡尔 没用过,不过可以把I/O的接口 改为飞思卡尔,延时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 没用过,不过可以把I/O的接口 改为飞思卡尔,延时也要注意!

我就是这么干的感觉没问题.....但......延时和51的一样,靠定时器精确保证延时

网友E:
程序问题,不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干的感觉没问题.....但......延时和51的一样,靠定时器精确保证延时 ...

要看你的mcu是几T的
if 是12T的可以
else 延时要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mcu是几T的
if 是12T的可以
else 延时要加长!

T.....没概念啊.....那我再加点延时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问题,不解释。

大神好歹解释下啊。。。。程序已经改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改了..........大过年调屏幕不容易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T.....没概念啊.....那我再加点延时哈谢谢

我估计你的MCU比51快

把一些延时加长,注释掉度序列号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你的MCU比51快

把一些延时加长,注释掉度序列号的部分

好的,谢谢。我试了一下发现一样.....白屏依旧......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好像每次只执行一次write_cmd_data,然后就没有了(我通过开发板上的LED灯观察的),不知道您对这个怎么看哈,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程序的硬伤....谢谢大神。

网友F:
程序问题,鉴定完毕。建议楼主找个成功的程序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问题,鉴定完毕。建议楼主找个成功的程序对比一下。

谢谢,请大神不吝赐教下哈,哪块儿错了哈?这是改过的2.0版程序,谢谢(这基本上全抄人家送的例程,就是改了输出端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