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LM339N

楼主(2013-02-13):
用 LM339N(18V单电源供电)比较器1,2驱动(8050,8550)图腾电路
用比较器4作电流脉宽检测;
现只有比较器2驱动正常,比较器1只有断开电流检测电路才正常驱动

怪异如下,
电流为0,比较器2驱动正常,比较器1输出驱动电压只有2.5V驱动失败,

断开电流检测电路,红线处,比较器2驱动正常,比较器1输出驱动电压7V驱动正常,

难道4个比较器不是独立的吗,为什么当接入电流检测电路时,比较器1输出驱动电压会下降

网友:
LM339是OC输出的,何来驱动电压一说

楼主:
看图已在OC输出端加了上拉电阻了,当339输入正端电压比负端电高时,可输出一直是低电压啊,
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

网友:
上拉电阻多大??电流互感器是交流的??是否它把地给拉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