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进来帮忙看下"定时器的初值"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3-02-13):
/********************************************************************/
/*用动态扫描方法和定时器1在数码管的前三位显示出秒表,                                */
/*精确到1%秒,即最后两位显示1%秒,一直循环下去                                                */
/*设时钟频率为12M                                                                                                    */
/********************************************************************/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ula=P2^2;       //数码管段选锁存端
sbit wela=P2^3;       ////数码管位选锁存端
uchar ge,shi,bai;
uint t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MOD=0x1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3   // 定时器1中断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tt++;
        if(tt==1000)
                tt=0;
        bai=tt/100;
        shi=tt%100/10;
        ge=tt%10;
}

void display(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
{
        dula=1;
                P0=table[one];   //送段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后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two];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thre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设定初值时是不是有错?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后面是tt=1000;所以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的课后习题,感觉不对劲啊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网友A:
是12M晶振吗,是滴话1ms定时应该是65536-1000才对,10000就10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2M晶振吗,是滴话1ms定时应该是65536-1000才对,10000就10ms了

已经想明白了,因为秒表最后两位表示分秒 想成ms了